HX711荷重元量測模組

楼主(2017-12-04):
1.HX711模組本身擁有雙通道24位元的ADC,適用於load cell量測系統,詳細應用請參考影片的說明.

2.該模組可在淘寶上便宜購得.

网友:
在沒屋頂拍賣也買得到喔.

网友A:
剛查了一下沒有屋頂的,有人賣33,有人賣50,線路一樣,layout不一樣.
24 bits ADC,這樣不就可以測量到非常細微的重量了,關鍵在於前端的測重機件的精準度,還有元件的取得,當然價格也是重要的考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剛查了一下沒有屋頂的,有人賣33,有人賣50,線路一樣,layout不一樣.
24 bits ADC,這樣不就可以測量到非常細微 ...

影片中
連load cell ,都有示範以Strain Gauge DIY 合成 load cell
影片說明討論頁面內,也備註了相關元件的購買管道
雖然是套裝組件
但這樣介紹的方式
讓 套件DIY者,更容易上手且實體動手有DIY成功之樂趣

网友B:
另外想到
應變計 (Strain Gauge)
還可用來DIY作搖桿
或許哪位前輩應用一下HX711,來個分享文

Soviet 9Bxxx modules: the 9B332 joystick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j2l44lS22Q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想到
應變計 (Strain Gauge)
還可用來DIY作搖桿

這個就厲害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