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檯燈更換安定器 (FML27燈管)

楼主(2017-12-04):
最近小弟收了一支故障的飛利浦的檯燈, 發現點不亮 燈管是飛利浦 FML27
檢查輸入電路沒問題, 但是輸出為0....
拆開後如下~~左邊是輸出到燈管, 右邊是110V輸入
中間本來有個按鈕開關, 不過拍照前就被我拆了
原來的電路應該如http://bbs.pigoo.com/thread-61653-1-1.html 這篇所說, 是屬於27W兩線式點燈, 另外兩頭串連一個不知道編號的電容

板子上面的電容跟MOSFET不是沒編號, 就是被磨掉
在量測電路是否導通時的時候明明就已經拔掉插頭, 不知道為什麼還是被左邊那個藍色變壓器給電了一下...
心一橫, 去買了一個新的....因為打算沿用舊電路版的按鈕開關跟溫度開關, 所以就把他給了拆下來
原本是2線點燈, 新買的是4線點燈, 2白2灰
接上去之後 剛開始幾次都點的著, 但是後來就點不起來了
詢問過賣家, 我的接法應該是沒有錯
110V 端接法... 方便測試所以使用快速接頭
兩條灰線接原本的兩條黑線, 又花了好一番功夫把兩條白線穿過去接到原本電容串接的那兩個接點, 當然是一口一線...
燈管端

雖然如此, 但還是點不亮....換上了全新的日立FML27EX-N也一樣
於是我把安定器盒子拆開檢測, 裡面長這樣.....

左邊4線是接燈管端, 右邊是110V輸入端

奇怪的是, 我如果不接燈管, 用AC檔量測那兩條灰色線, 有大約50V的電壓
但是如果接上燈管, 去量測那兩條線就變成0V

難道我運氣那麼好, 碰上籤王了嗎??

因為如此我又訂了一個新的...過兩天來再試試看了

网友A:
您應該要測量一下~
是不是燈座接觸不良~
還是安定器到燈座的線路是否有斷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應該要測量一下~
是不是燈座接觸不良~
還是安定器到燈座的線路是否有斷掉~

後來我檢查了燈座....
奇怪, 燈座 -> 接點是導通的, 可是插上去就是不會亮~
於是我把燈座給拆了, 單接接點, 如下圖...

結果燈亮了....看來真的是燈座接觸不良
接點全部重新補焊一遍....完修~~

現在回想起來, 或許....原本的板子根本沒壞~~~
不過即使如此我還是不後悔換掉~學到了一次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