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被用程式

楼主(2017-12-04):
有冇方法找出被用程式?Windows 7

网友:
檢查一下目前有打開使用的程式,試著把所有程式都關閉,先不管看不見的.
若你有點選到某個硬碟,如D:或E:,也離開它們,改選為C:
你這種情形很像是要關閉隨身碟(或USB外接硬碟),但是隨身碟(或USB外接硬碟)還有程式在使用中,或者有隨身碟(或USB外接硬碟)被點選到,只要隨身碟(或USB外接硬碟)沒有被選到,或者沒有程式在執行就沒有問題了.

网友A:
通常就是中了木馬, 重新安裝最簡單

网友:
是不是 USB隨身碟 被當成系統快取??

网友:
我是用Unlocker這個程式處理
免費軟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就是中了木馬, 重新安裝最簡單

重新安裝最簡單

重新安裝整個OS的意思
是嗎 ?

网友:
有遇過,但是找不到是哪個軟體在使用!!!

狠一點直接拔掉(但是有資料損壞的風險),或關機後再拔掉。

看是時間重要還是資料重要?

网友:
我遇到一般都是防毒程式在掃描USB資料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安裝最簡單

是的。。。。。。。。。

网友:
通常是explorer.exe拉住隨身碟

大概,usb隨身碟裡面根目錄下越雜亂,容量越大,電腦速度慢的話
很容易會遇到這各情況,看起來似乎是檔案總管在識別檔案類型跟圖示.

通常我是從本機/我的電腦 這邊把隨身碟點開,稍微放一下,然後關掉
大概有8成機率就能退出隨身碟了.

网友:
willchan90 大
(CTRL+WIN視窗+DEL)鍵盤鍵=選工作管理員(好像WIN版大同小異)
就知哪些程式或檔案在運作,同時可軟件強制停止。
參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