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顯示器排線折斷怎樣連接?

楼主(2017-12-04):
床頭音响顯示器排線斷了,有方法連接嗎?
請指點謝謝

楼主:
你好
在網絡看修復LCD排線,用焊鐵黏回上去,試下這樣做,請問LCD鏡遺下的黑色觸點要清潔抹掉嗎?

网友A:
這種黑色觸點不能焊接的,如果LCD屏上的觸點清除掉,顯示屏就報廢了。只有嘗試使用免焊接的導電漆處理,因為觸點太多,修復難度很大。維修成本可能高于其本身價值。

网友:
這是機器熱壓的,要用銲的很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黑色觸點不能焊接的,如果LCD屏上的觸點清除掉,顯示屏就報廢了。只有嘗試使用免焊接的導電漆處理,因 ...

不是焊接,而是用焊鐵加熱把斑馬線黏下去,這樣都知救回很難都要一試,
Lcd 遺下來黑色觸點不能抹掉,斑馬線這樣貼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接,而是用焊鐵加熱把斑馬線黏下去,這樣都知救回很難都要一試,
Lcd 遺下來黑色觸點不能抹掉,斑 ...

不能這樣吧,這種黑色的觸點應該不含錫元素,所以不知道它的熔點是多少度,壓接溫度高了會碳化失去粘接能力,如果溫度低了不會有任何效果。這種用導電漆涂沫后接觸固定好,等導電漆乾燥后用膠水固定比較好,工作量蠻大大的,觸點小而且密集,壓接后又不能有空隙否則會造成脫焊。反正不好弄,時間和成本都很高,都能買個新的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焊接,而是用焊鐵加熱把斑馬線黏下去,這樣都知救回很難都要一試,
Lcd 遺下來黑色觸點不能抹掉,斑 ...

殘留在LCD上舊的黑色斑馬條可以用棉花棒沾酒精或是去漬油擦乾淨再重新貼合.
LCD的接點是鍍在玻璃上,所以請小心擦拭.

网友:
買熱壓用的熱壓頭,記得用0.5~1mm的導熱墊片才會壓的平整

T型烙鐵頭

T型烙鐵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在網絡看修復LCD排線,用焊鐵黏回上去,試下這樣做,請問LCD鏡遺下的黑色觸點要清潔抹掉嗎?

酒精或IPA清潔,上面有透明的ITO(某個角度會看到半透明線路)不要用硬物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殘留在LCD上舊的黑色斑馬條可以用棉花棒沾酒精或是去漬油擦乾淨再重新貼合.
LCD的接點是鍍在玻璃上,所以 ...

這種不能用酒精,酒精會溶解鍍上玻璃上的導電觸點,用其它的去漬油類的可以處理。以前我修復一電錶時也用過酒精擦試電路板上的屏接觸點,溶解掉了上面的黑色觸點塗層,后通過導電液修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焊接,而是用焊鐵加熱把斑馬線黏下去,這樣都知救回很難都要一試,
Lcd 遺下來黑色觸點不能抹掉,斑 ...

如果修復了,回覆下維修過程,謝謝

网友C:
參考, 手工熱壓是跟長度跟寬度差不多的T bar, 壓上去會顯示就好@@
注意不要把玻璃壓壞了XD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52-1-1.html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3/02/hsc-repair/
販賣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188360971

HSC條件參考(看看就好,以實際阻抗測量為準), 有工具(壓力表/溫度計)跟設備(熱壓機)也是要調整好一陣子的

熱壓條件參考

熱壓條件參考

HSC斑馬紙熱壓條件

HSC斑馬紙熱壓條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修復了,回覆下維修過程,謝謝

你好
打算買過條斑馬紙和T型熱壓頭。
請教電路板PCB斑馬紙遺下來黑色需要清除嗎?若不清除就這樣用新斑馬紙熱壓下去可以?因PCB板黑色很難清除。

网友:
這個還是請教從事過專業壓接工藝的大大應該能提供比較專業的解答,我只接觸過錫焊壓接,這類的無法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 手工熱壓是跟長度跟寬度差不多的T bar, 壓上去會顯示就好@@
注意不要把玻璃壓壞了XD
http://bbs.pig ...

你好
買了條斑馬紙和T型壓熱頭,頭尾線加熱壓貼,但著機LCD顯示上面字沒事,下面數字不行(圖片),你可知那裡出了問題?

楼主:
原來斑馬線貼在LCD不對位,CUT短條線再貼,成功了,顯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