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西門子 3AH5115 真空斷路器電路圖問題

楼主(2017-12-04):
西門子 3AH5115 真空斷路器電路圖

西門子 3AH5115 真空斷路器電路圖

想詢問此真空斷路器線路圖合閘分閘是如何動作的?
像是合分閘線圈要一直通電嗎?
還是在毫秒時間通電就可以使用分閘合閘,再一次通電就可以合閘分閘?
以及防跳線圈作用流程?

最好的話一步一步寫比較容易理解:
(1)
(2)
(3)

不好意思對這不是很熟悉,電路圖都看得懂,但要拚湊出合閘、分閘流程就有問題,感謝知道的人教導,謝謝。

网友:
參考32頁說明
1.CLOSE : S3 NO(13/14)=>NC時,K1(13/14)=>
2.K1=>防跳
3. OPEN: S1 NO(23/24)=>NC時
4. 互鎖自己看

3AH5-1 diagrams

3AH5-1 diagrams

3AH5-2 diagrams

3AH5-2 diagrams

VCB 3ah5_en.pdf

549.21 KB, 下載次數: 9

SIEMEMS VCB 3AH5

网友:
Motor Charge OK=>S3動作, 13/14=>close,  21/22=>open
合閘:A2送電,Y9動作, 釋放彈簧=>合閘, 同時S1/S3動作,
     S1  21/22=>open, 23/24=>close; 分閘準備完成
     S3  13/14=>open,  21/22=>close  ; k1動作
     k1動作,k1 21/22 open=>防止C2送電造成Y1動作造成分閘=>合閘=>分閘 循環(利用relay時間差, 可嘗試把k1 21/22短接就知道@@)
     直到Motor Charge OK, K1恢復原狀。等待分閘

分閘: 要先Close, S1 22/23=>close, C2送電, Y1動作==>分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