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42U900 有聲無影有背光

楼主(2017-12-04):
型號
故障情形
TOCN
面板
主機板

請問各位先進高手,
目前已經換了邏輯板下去還是一樣的故障情形,
電源確定是沒問題的
要朝哪個方向查?
感謝大家指教了,謝謝!

网友:
那就是主機板了

楼主:
但是我在拍賣網找都沒這塊主機板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在拍賣網找都沒這塊主機板呀

應該是重災戶~
也就是說這塊主機板問題很大不好修~
所以就缺很大~

网友:
先量一下屏的供电上去没?有供电还要看看DC TO DC 电路工作没,量下逻辑板上的什么VGH VGL 电压,看有电没。如果没有电压,你可以先把那两根FFC 线交替拔一根看看。量一下电压,也许屏边条上有短路,逻辑板没有工作,光换逻辑板也没有用。如果逻辑板的电压都是正常,再修主板了,有声音无图像主板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楼主:
電12V有到邏輯板,若是主機板損壞該往哪個方向查?

网友:
如果真的是主板坏了,那就复杂了。这我不看到也没发判断,
你先量下逻辑板上的什么VGH VGL 电压。看有没?我估计没有。

楼主:
VGH 27.53
VGL -7.99

网友:
不好意思 如果真的沒辦法 找大同 看看

网友:
这电压还真是正常的。主板那这就不好判断是哪里出问题了,这范围有点大啊。先看看主板主芯片供电是不 是正常的,运气好有可能是却某组电压了,这真帮不了你了。呵呵。一切皆有可能啊。

网友:
你这是高清的机器。代用的都不好找。要是有原厂的估计价格也不低啊。

楼主:
大同材料不外賣的,有錢還買不到~!

网友:
你用表量下那个LVDS 的信号看看啊,电压是多少啊?一般也就1.0-1.5 V 但用表也只能看个大概。看不出信号是不是正常的。你这高清的我每次没有量过。不能确定是多少V 电压。估计也差不多。但可以看看有没有信号出来。如果太高何者太低。肯定不正常。你照个清楚点的主板图我看看啊。

楼主:
兩顆主芯片那邊嗎?

网友:
嗯。那个大芯片旁边有两个小点的。那是内存还是程序芯片?

网友:
可以改 公版嗎

楼主:
LVDS信號的電壓幾乎沒有,怪的可以~!

网友:
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應該是主機板掛了,參考看看吧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8335533325

楼主:
這網路的板子跟我這塊板號不同,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同一塊面板

楼主:
請問誰有這塊的程序呢?

网友:
請問 最後一張圖的右上角 有標示一組3.3v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網路的板子跟我這塊板號不同,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用同一塊面板

硬體確認 主機板 569KH1269B 型號是否相同即可,剩下就是韌體更新問題,更新韌體恢復出場設定就會自動抓周邊設備,包含面板

楼主:
3.3v的電是有的

楼主:
我這塊的板號是569KH1269C,跟569KH1269B所使用的面板是不相同的,電路的分部也不相同,所以韌體會自動抓取硬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塊的板號是569KH1269C,跟569KH1269B所使用的面板是不相同的,電路的分部也不相同,所以韌體會自動抓取 ...

型號要完全相同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