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enuine 捷元 GL220 維修

楼主(2017-12-05):
這台故障狀況 : 開機畫面聲音都正常,經過數十分鐘... 畫面閃幾下後消失,綠燈閃爍!
螢幕正面
螢幕背面
廠牌型號貼紙
內部照片
PS : 那隻腳請無視
LED恆流 + 電源板
1&2次側電源部多處空焊
全部把舊焊錫清除(SMD除外),換上新焊錫!
AD板
面板
謝謝收看!

网友:
無鉛製程,空焊真是個麻煩的東西.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空焊,能直接有鉛焊嗎

网友:
自用OK,有鉛溶接溫度較低(260度),無鉛溫度較高(300 up)

實際使用大概要多80~10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