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ASUS P5QL-E 不定時螢幕會花掉當機

楼主(2017-12-05):
這張主機板會不定時整個螢幕花掉系統當機,必須強制關機再打開才好,
這張板子是要外接顯示卡的,已經更換顯示卡但還是一樣會發生這狀況,
這現象不常發生,可能開機一整天都不會有,甚至好幾天使用都沒問題,
但也可能開機不到20分鐘就會發生,真不知道該如何下手...
問問高手們,是否有解?
也換過記憶體,還是一樣.....

网友A:
不定期發生的問題…真的不好找,我有一台音響,不定期會當掉,然後關電無法開機…但現在開了快一個月…都沒遇到這個問題~

建議可以先重刷bios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期發生的問題…真的不好找,我有一台音響,不定期會當掉,然後關電無法開機…但現在開了快一個月…都沒 ...

刷過bios了...

网友B:
檢查一下螢幕
最近發生的經歷
全部零組件都換過一回後最後用筆電接螢幕才發現問題點在螢幕
原本只需要換幾顆電容就解決的結果揷來拔去的
又變成壞了別的零件
真是粗心大意

网友:
北橋上的護墊與MLCC先檢查一下.那裡容易出問題.但未必與花屏有關係

网友:
我也是用這塊板子,當初買中古的,用久也是偶而會花屏,不會修

後來又買一塊中古一樣型號的就沒問題

楼主:
螢幕確定OK,我下班來檢查北橋及MLCC...

网友C:
所謂的"刷BIOS"指的是複制,再貼上嗎,還是要剪一些不要的掉,

楼主:
北橋上的護墊與MLCC 看起來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謂的"刷BIOS"指的是複制,再貼上嗎,還是要剪一些不要的掉,

刷BIOS可參考這篇https://forum-tc.msi.com/index.php?topic=46982.0

网友:
會不會是因為彎板導致一段時間後就會異常?

我手上有一片P5QL-EM就疑似彎板, 開機之初正常, 一段時間後就會不斷重啟甚至無法開機.

楼主:
實在很難抓!時好時壞,甚至一個星期都正常~~~
我現在把它當測試機了,用來測RAM或VGA或硬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實在很難抓!時好時壞,甚至一個星期都正常~~~
我現在把它當測試機了,用來測RAM或VGA或硬碟... ...

以前有一片abit IP35-E 也是这种情况 CPU针脚问题比较多
用手按住CPU风扇立即跑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一片abit IP35-E 也是这种情况 CPU针脚问题比较多
用手按住CPU风扇立即跑码 ...

針腳若有問題會有時跑好幾天都沒問題嗎?

网友E:
1.檢查bios溫度       2.檢查風扇固定腳座是否有損...造成熱當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檢查bios溫度       2.檢查風扇固定腳座是否有損...造成熱當機

不是熱當,溫度不高也會掛~~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檢查一下螢幕
最近發生的經歷
全部零組件都換過一回後最後用筆電接螢幕才發現問題點在螢幕

我的狀況一樣  換顆螢幕就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的狀況一樣  換顆螢幕就 ok

那你的故障螢幕換幾顆電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故障螢幕換幾顆電容就OK了

是的 換掉8顆電容就可用了 社區回收站撿的 3隻鳥24吋

楼主(2018-01-04):
我不是螢幕掛,確定是主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螢幕掛,確定是主機板~~~

主機板上很多現象都脫不了 電壓.時鐘.下圖裡 紅色圈為北橋1.1V電壓與控制IC 若太高或太低都會引起不正常

藍色圈為匯流排電壓大約0.9V-1.2V

綠色圈為時鐘IC.可以目測是否有氧化.清潔一下 .紅色圈IC也清潔一下

電壓要觀察是否上下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