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壇升級Apache 及php,請大家協助測試

楼主(2017-12-06):
各位會員早安︰
首先要感謝inbus 早上幫我們把論壇主機上的Apache 跟php 版本升級,接下來要請大家幫忙測試是否有不相容的問題,如果都沒有問題,就要擇日把舊版本刪除了,再來就是要做https 的部份了。

网友A:
之前 Apache 2.4範例頁面, 後來還看到喔彌陀佛, 現在看到這個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 Apache 2.4範例頁面, 後來還看到喔彌陀佛, 現在看到這個OK

出現阿彌陀佛畫面那時是還在更新中,我暫時停止Discuz 才會出現的畫面

网友:
我GOOGLE劉覽器感覺速度飛快~~

网友:
chrome 瀏覽器感覺變快。

网友:
火狐狸好像也很快~~~~

网友:
CHROME
入口看到讚的次數,25秒=>15秒

网友:
我用GOOGLE chrome 瀏覽器,網頁載入速度有變快。

网友:
感覺真的變快了,google chrome, win7.
我去找了有許多照片的維修網頁,顯示也是超快的 ... 只有一個字 ...   ...   ...

*PS 有時不知何原因會卡住,像我載入此網頁時就卡住好久,有6,7秒以上.
http://bbs.pigoo.com/thread-66668-1-1.html

网友:
感覺真的變快了,google chrome, win10.

网友:
感覺更順暢了。

网友:
Chrome / FireFox  泰國連進來這裡沒差異, 至少也沒惡化

网友:
有變快…感覺還差滿多的..

网友B:
Wish大今天2017/12/08 感覺論壇的速度變慢了,我開其他網頁正常
瀏覽器是Google Chrome
版本 63.0.3239.84 (正式版本) (64 位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今天2017/12/08 感覺論壇的速度變慢了,我開其他網頁正常
瀏覽器是Google Chrome
版本 63.0.3239.84 ...

請再試試看變慢是一時的還是長態?謝謝

网友:
又正常了~

楼主:
謝謝!再請持續協助觀察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再試試看變慢是一時的還是長態?謝謝

wish大又正常了,速度又飛快了,該不會是我電腦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大又正常了,速度又飛快了,該不會是我電腦問題??

有時候也有可能是放伺服器的工作室這邊中華電信在調整線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