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 NSP168H 保溫桶更換

楼主(2017-12-06):
三久太陽能熱水器 NSP168H 保溫桶更換
原本保溫桶的材質是 HDPE 用了10年後開始會破裂,2年前補過右上邊,這次換左上邊,雖然也補好了。
經詢問原廠得知我們這台是永久保固,可以申請不銹鋼保溫桶來更換。
趕緊拆下原來的保溫桶到桃園經銷商處,換回不銹鋼保溫桶。其他的就看照片了。

网友A:
請問上半部有沒有包保麗龍,不然冬天水溫容易掉

還有樓主您如何接冷熱水管

這麼大一顆不太好處理,樓主您真是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上半部有沒有包保麗龍,不然冬天水溫容易掉

還有樓主您如何接冷熱水管

這是原廠提供的不鏽鋼桶,所以和原來的 HDPE 桶尺寸一樣,直接換上去就好了,當然原廠本來就有保溫的保麗龍,只是忘了拍照了,所以沒有全包起來的照片了
冷熱水管都是配1英寸白鐵管,所以不好施工,最後一張照片中有出水口的影像(左下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是原廠提供的不鏽鋼桶,所以和原來的 HDPE 桶尺寸一樣,直接換上去就好了,當然原廠本來就有保溫的保麗 ...

請問加熱棒用多久故障?
看樣子可能需要作軟水

(我家的電熱水器約半年故障)

网友C:
很好奇,原廠終身保固,為何不一開始就做不鏽鋼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加熱棒用多久故障?
看樣子可能需要作軟水

用了11年只換過一次加熱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原廠終身保固,為何不一開始就做不鏽鋼桶?

這就不知道了,當初為什麼用 HDPE 保溫桶,但可以確定的是廠商知道有問題後還願意修正錯誤改用不銹鋼材質的保溫桶給客人更新 ,算不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加熱棒用多久故障?
看樣子可能需要作軟水

作軟水
(軟水設置費+後續週期性濾材更換) 成本
小市民吃的消嗎 ?
好奇想知道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請問加熱棒用多久故障?
看樣子可能需要作軟水

太陽能電熱管是輔助加熱,所以壽命撐長些
電熱水器電熱管是台柱,一開熱水就要通電工作

若是熱水設備,又剛好使用於水質偏硬地區
那電熱管壽命當然會受影響
例如最近新聞 : 清理電熱水器 竟挖出「千年老雞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jnJIXtDYd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太陽能電熱管是輔助加熱,所以壽命撐長些
電熱水器電熱管是台柱,一開熱水就要通電工作

在更換熱水器加熱棒的時候排水會順便排掉白色鈣化物,
只是在評估裝軟水劑跟更換加熱棒的成本以及可能造成後續的問題
(樹脂貴,另外一種便宜但怕造成後續問題...其實只是懶)。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不知道了,當初為什麼用 HDPE 保溫桶,但可以確定的是廠商知道有問題後還願意修正錯誤改用不銹鋼材質 ...

成本問題,只是後來發現溫度/紫外線對材料破壞(脆化/粉化)快於設計壽命...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是原廠提供的不鏽鋼桶,所以和原來的 HDPE 桶尺寸一樣,直接換上去就好了,當然原廠本來就有保溫的保麗 ...

小弟看照片,熱水管有伸進保利龍層裡,塑膠桶應該都會做個突出的水管接頭,白鐵的就小弟經驗必須另外從桶內裝入塑膠接頭,再從桶外鎖上塑膠大螺母固定並做防水,這個裝熱水的還必須改用黃銅的,桶子開口哪麼小,樓主您還有辦法裝這些,只能說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問題,只是後來發現溫度/紫外線對材料破壞(脆化/粉化)快於設計壽命... ... ...

應該是溫度,,外面都有保麗龍和白鐵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看照片,熱水管有伸進保利龍層裡,塑膠桶應該都會做個突出的水管接頭,白鐵的就小弟經驗必須另外從桶 ...

原廠的塑膠桶和後期的不銹鋼桶的出入水口都是做不銹鋼的6分管,原廠就做好的,我沒那麼厲害。
出口6分轉1英寸的不鏽鋼管是用異徑接頭有螺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溫度,,外面都有保麗龍和白鐵外殼

還有塑膠廢料加太多加速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更換熱水器加熱棒的時候排水會順便排掉白色鈣化物,
只是在評估裝軟水劑跟更換加熱棒的成本以及可能造 ...

硬水
除了一般用水外 (清潔+衛浴)
大多就鈣化堵管,洗衣變黃....等不便外
飲用也是一大問題(怕結石....)
端看大大對生活條件的忍受度

小弟家中
有一間浴室熱水管出水段較長2年就會堵一次管路
原本熱水管是埋在磚牆壁面&水泥樓板內(原始堵管後廢管,拉明管)
明管在堵管就拆換新管(變週期性維護工作)

最怕的是電熱水器
上次加熱不會停(沒用水還一直加熱)
最後加熱氣變噴泉跳電 (還好剛好沒再洗澡),不然不知是什麼情況
後來就盡量少用電熱水器(特殊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