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達新牌 TS-2690 負離子吹風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06):
達新牌 TS-2690 負離子吹風機不過電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不過電

2.型號~TS-2690

3.轉開3支螺絲即可大部分解

4.吹風機不過電大部分是用久電源線內斷線造成,簡易檢測方法為電錶切電阻檔2支探棒分接插頭電極,
吹風機開關切到熱風最大檔,此時量測到正常阻值約10幾歐姆(電熱絲阻值),此例為不導
通阻抗無限大,此時繞折電源線2端觀測電錶阻值變化,偶而成低阻抗導通即為內斷線

5.剪斷手柄端電線量測白線正常導通

6.黑線不導通有內斷線

7.再找出於插頭端電線內斷了,推測使用者收線或拔插頭不正確造成,因為根據統計內斷線位於手柄處機率較高

8.更換插頭電線用O型壓接端子鎖緊較安全

9.簡易測試電錶切電阻檔2支探棒分接插頭電極,吹風機開關切到熱風最大檔,量測阻值約12.7歐姆

10.拆下風扇清潔纏繞一團的長頭髮,確認馬達狀況軸心加機油保養

11.測試消耗功率,冷風約225W

12.測試消耗功率,1段熱風約571W

13.測試消耗功率,2段熱風約1103W

网友:
這線材質感還不錯,但是耐用度就是這樣,即使老牌子……

网友A:
大胖家的潘仔送你的負離子吹風機,
也是插頭過熱,原本的塑料都變形了,
換了插頭就好了,但是,
替換的插頭有沒有需要特別找耐熱型的,
總覺得需要找特別耐熱型的!

网友B:
電線換粗一點會比較好、如果是日本水貨用時不要全速使用。

网友:
那個風葉,是怎麼拔出來的,我家的,我都拔不出來

网友C:
我的不只吹風機也換這種頭,也為了安全全使用O型端子;古老的大同電鍋則換成電腦POWER的線,比較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線換粗一點會比較好、如果是日本水貨用時不要全速使用。

那個沒開到熱風最大速感覺不夠爽快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大胖家的潘仔送你的負離子吹風機,
也是插頭過熱,原本的塑料都變形了,
換了插頭就好了,但是,

插座裡面的夾片鬆了,可能要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座裡面的夾片鬆了,可能要換掉

先後一起都換了!謝謝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只吹風機也換這種頭,也為了安全全使用O型端子;古老的大同電鍋則換成電腦POWER的線,比較耐用 ...

報歉
評語,點選時電腦lag
選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只吹風機也換這種頭,也為了安全全使用O型端子;古老的大同電鍋則換成電腦POWER的線,比較耐用 ...

最好注意線徑跟功率,電腦線不一定足。(應該是只有一半的功率,剛剛抓一條看只有0.75mm2)
最好是1.25mm2 以上(延長線1.25mm2好像是1200瓦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