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冰箱R6030VX不運轉

楼主(2017-12-06):
早上發現冰箱完全不冷,冷凍冷藏都一樣,壓縮機冰冰的沒聲音,然後打開後邊的主板,下圖早上是LED1綠燈恆亮,LED2閃爍,LED3沒有亮,LED4沒有亮!
晚上我換了下圖3顆電容,如上圖變成4LED都恆亮,下圖紅色框的地方也會一閃一閃的,早上沒有亮
我想問現在燈號這樣是正常的嗎?因為壓縮機還是沒動,下圖是電路圖
近照
這是冰箱壓縮機啟動器嗎?

補充內容 (2017-12-7 03:21 PM):
怎麼不能編輯了?已經完修了,基本是直接換中間這塊板子,正常是這塊板子紅燈會恆亮,旁邊板子LED1恆亮,其餘不亮才是正常的.

网友:
從照片看U701好像有焦痕

网友:
看起來像變頻的,這個不太好處理

网友:
變頻壓縮機沒有啟動器

网友A:
這是變頻冰箱,如果是電路故障的話,就請按照一般維修電路的思維方式來進行處理。

提示:重點擺在 CN401,先進行系統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變頻冰箱,如果是電路故障的話,就請按照一般維修電路的思維方式來進行處理。

提示:重點擺在 CN401, ...

我不懂電路,不過應該會把圖上這些小零件換掉看看,冰箱目前是已經修好了,只是舊板子拿來換看看,謝謝提示

网友:
送電後,要等約兩分鐘左右,壓縮機才會開始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