淨美樂蒸氣薰蒸器ML-6061,無法開機

楼主(2017-12-06):
這台去年12/4買的,每個禮拜用3-5次,一年來都沒問題
我是插冷氣接孔;前天突然七段顯示器完全沒顯示,
只好開始查修,電源線進機板線路導通沒問題。
本來以為是下方加熱器掛了,但加熱器掛不至於顯示器也沒電。

加熱器兩端是量電阻嗎?短路或開路是正常?
有沒有可能是機板的問題呢?保險絲量過沒斷
AC1是220/OUT1是接電熱管
機板背面只有一顆IC

下面這顆不清楚是甚麼?一端接220/一端同時接電熱管和機板

网友:
黑色那顆是溫度開關,把線拔掉量電阻,正常應該接近0

電路正面右的的二極體(整流),有看到兩顆小的一顆大的,都量看看有沒有順向導通,逆向不通

電路板看仔細有沒有顏色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溫度是零件殺手

网友:
加熱器掛掉+1

网友:
加熱器量測起來正常要有電阻值.
斷路的話大概裡面斷了.

网友:
最後一張圖的2P圓黑元件,應試溫度感知器

网友A:
倒數第2張圖,左邊TRIAC掛了,應該是BT137吧?

楼主:
溫度開關量起來是短路正常沒錯
加熱器量48歐姆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數第2張圖,左邊TRIAC掛了,應該是BT137吧?

是BT139 600E
這也是電晶體?和量電晶體方法一樣嗎?
其他顆的電晶體、二極體量都正常
這顆我沒量,不知道怎麼量?

如果是這顆掛掉,是要找耐壓值更大的?

网友:
三端雙向交流開關:TRIAC,可以上網查。
耐壓可大不可小,TRIAC很容易壞,要裝散熱片,過載也會壞,通常用在調速,調溫等等,成本低線路簡單。

楼主: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VDRM                         repetitive peak                                                                        -                -                600                V
                                off-state voltage
ITSM                         non-repetitive peak
                                on-state current                full sine wave; Tj(init) = 25 °C;-                 -                 155                 A
                                                                        tp = 20 ms;

IT(RMS)                         RMS on-state current         full sine wave; Tmb ≤ 99 °C;        -                -                16                A

DATASHEEET查到如上,好像要送電才能測

耐壓600V很夠了啊!電流也在範圍內,怎麼掛掉的?溫度的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Symbol                         Parameter                         Conditions                                 Min                 Typ                 Max                 Unit
VDRM                         repetitive peak                                                                        -                -                6 ...

BT139 600E
耐壓夠高
但它的gate trigger current 最大只能到10 mA

若真的是BT139壞掉,
gate前面的元件可能要看一下,
什麼東西讓它超過10 mA而報消

楼主:
用萬用表即可判斷雙向可控硅的好壞,但具體參數測不出來。用萬用表測量的方法如下。
T2極的確定:用萬用表R*1檔或R*100檔,分別測量各管腳的反向電阻,其中若測得兩管腳的正反向電阻都很小(約100歐姆左右),即為T1和G極,而剩下的一腳為T2極。
T1和G極的區分:將這兩極其中任意一極假設為T1極而另一極假設為G極,萬用表設置為R*1檔,用兩表筆(不分正負極)分別接觸已確定的T2極和假設的T1極,並將接觸T1的表筆同時接觸假設的G極,在保證不斷開假設的T1極的情況下,斷開假設的G極,萬用表仍顯示導通狀態。將表筆對換,用同樣的方法進行測量,如果萬用表仍然顯示同樣的結果,那麼所假設的T1極和G極是正確的。如果在保證不斷開假設的T1極的情況下,斷開假設的G極,萬用表顯示斷開狀態,說明假設的T1和G極相反了,從新假設再進行測量,結果一定正確。
如果測量不出上述結果,說明該雙向可控硅是壞的。這種方法雖然不能測出具體參數,但判斷是否可用還是可行的。
這種元件從來沒量過,只好上網找量法
電錶量1+3腳是145歐姆,所以1+3是T1&G ,2是T2
紅筆先接2,黑筆接1再過去碰觸3是開路
紅筆先接2,黑筆接3再過去碰觸1還是開路
所以這顆確定壞了沒錯??是這樣量的嗎??

网友B:
TRIAC沒短路就先不管它了~
那只是控制加熱用的~
測試按鍵有無正常~按下時阻值為0~
插電後~
先量一量有沒有那顆470uf電容有沒有電壓吧~
再量按鍵有沒有電壓~
再測量按鍵右邊那一顆電晶體有無正常~
如果都沒問題~就是那個很多隻腳的IC 燒了~
用220V的要小心哦~不要被電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IAC沒短路就先不管它了~
那只是控制加熱用的~
測試按鍵有無正常~按下時阻值為0~

這些零件不能拆下量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IAC沒短路就先不管它了~
那只是控制加熱用的~
測試按鍵有無正常~按下時阻值為0~

TRIAC已經被我拆下來了量測,

按鍵我沒測,因為插電七段沒顯示就有問題了

電容不用上電也可以量,電晶體量過也都正常

所以TRIAC我這樣量是正確?這顆沒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TRIAC已經被我拆下來了量測,

按鍵我沒測,因為插電七段沒顯示就有問題了

TRIAC....這樣量是正確

這顆沒問題?......應該是掛了...

請再回頭看12樓....你所貼的測試方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TRIAC已經被我拆下來了量測,

按鍵我沒測,因為插電七段沒顯示就有問題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插電就會有顯示~
不用按中間的電源按鈕??

那您要量電容二隻腳的有沒有電壓囉~
有電壓的話~
那就多隻腳的IC 掛了~

我看一台新的也不貴~
看是要重買一台~
還是買個計時器來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您的意思是插電就會有顯示~
不用按中間的電源按鈕??

不用按鈕七段會顯示00

電容是指高壓進來那一顆嗎?量交流?

長明街沒有BT139 600E,不過有BT139X 600F

耐電流16A,先買一顆看看。

不行的話是真的打算跳過機板直接加熱。
-----------------------------------------------------------------------------------------------------------------
換新的BT139X確定還是一樣,

量電容兩端225J400V也沒電壓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按鈕七段會顯示00

電容是指高壓進來那一顆嗎?量交流?

要量470uf那顆~
量直流~
如果沒電壓~
再往旁邊的二極體~大顆電阻~225J400V電容~
檢查有無損壞~
如果有電壓~
那就直接接加熱器吧~
一定要經過那個溫度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量470uf那顆~
量直流~
如果沒電壓~

請問加熱器可以兩端直接接220V,加水測試看電熱管有沒有壞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加熱器可以兩端直接接220V,加水測試看電熱管有沒有壞掉?

沒問題~
小心水量~
不要燒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問題~
小心水量~
不要燒乾了~

果然加熱器是好的。
很神奇的是~~~後面那顆ic上面完全沒編號。
想找也沒得找,
我猜裡面功能有,1.七段的顯示2時間定時3溫度調節4遙控接收

賣家願意免費再幫我寄一塊板子,
沒想到對岸也有這麼好得服務

楼主:
引用 楼主:
果然加熱器是好的。
很神奇的是~~~後面那顆ic上面完全沒編號。
想找也沒得找,

賣家說已經改版,找不到舊的電路板了

如果我加了計時器,那強度控制要怎麼控制?

原本的電路是如何控制強度?電壓?電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賣家說已經改版,找不到舊的電路板了

如果我加了計時器,那強度控制要怎麼控制?

參考19#的建議,先量470UF/25V的兩端直流電壓值,再量蜂鳴器旁7805?穩壓器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网友:
溫度開關跟保險絲兩個量要短路,沒過電的通常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