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39D 有聲無影背光有亮

楼主(2017-12-07):
有聲音無畫面

有聲音無畫面

開機時背光108.4V Dimming 2.5v Backlight 3.2v NC 3.2V 到主版寫+19Vsb量出是18.8應該正常吧? ... ...

開機時背光108.4V Dimming 2.5v Backlight 3.2v NC 3.2V 到主版寫+19Vsb量出是18.8應該正常吧? ... ...

主機版

主機版

有聲音無畫面                                                    開機時背光108.4V Dimming 2.5v            主機版
                                                                       Backlight 3.2v NC 3.2V 到主版寫
                                                                       +19Vsb量出是18.8應該正常吧?
主機版到面板電壓有12.4,請問一下我該從何找起,是面版問題還是其它的問題?

网友:
屏線可以拆下來~
上面的金手指清潔看看~

网友:
可能是面板.t-con電壓檢查過一下看看.求證看看

网友:
T-CON查看看,面板問題也有可能會造成音無影像有背光,昨天處理一台LG也是同樣情形,但是是面板問題造成的

网友:
主板掛了!

楼主:
量都有電壓,那請問還能如何判斷?

面板左

面板左

面板右

面板右

楼主:
量都有電壓,請問主機板那個地方掛了?

网友:
程序刷一下看看,然後MOS 電壓看對不對,最後才是主IC,有燙嗎?

网友:
查查右边板几组DC/DC电压是否正常?

39吋AUO屏,我遇到几张都是屏挂的

网友:
應該是控制板或面板掛了,面板機率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