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舊式[可調電源供應器]之[數位顯示改造]

楼主(2017-12-07):
標題取得挺唬人的.....

[標題嚇死人,內容笑死人]......

1.用這種外加的電壓小錶頭.....大約2CM,小小的一個,30元左右....

2.紅線接紅線,黑線接黑線.....用雙面膠貼上就行了....

3.完工的照片

4.缺點就是如照片左邊,這小錶頭4.5V以上才會動作.......右邊是其他電壓的顯示

其實這種舊式的可調式電供的數值也算準確夠用的了.
只是當想要知道得更精確一點時,還是要用數位電表量一下.
常量之後就想找簡便一點的方法............
原本是想用電表並聯......後來找到這小表頭就不用拆裝並聯的電表了....而且電表的體積也佔了位置.....用這個小表頭就解決掉電表放置的問題了...

這小表頭的準確度還行......最大跟電表大約差了0.1V左右.....超過20V,自己記得用腦袋稍微調整一點準確度就能提高一點了.....

後記:在以前我說過了....有時候我喜歡舊儀器.....因為現在的新儀器雖然電子化'數位化,也比較準,但壞了比較不好修......有時候維修並不需要用到那麼高級的......
像這種舊型的可調式電供,其內部元件不多.........只要你有耐心一個一個換掉,[一定能修好的]......有得用又耐用,這也是一大優點......

网友A:
我期待能在鋁面板挖兩個洞的過程

看到那四個鎖孔在哭泣,請馬上拿七星寶劍磨兩個方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期待能在鋁面板挖兩個洞的過程

看到那四個鎖孔在哭泣,請馬上拿七星寶劍磨兩個方孔 ...

是可以變美觀,但是我不想破壞原本儀器的樣子.....

另外,用雙面膠帶也是方便有一天不想要或做更好的改裝可以取下....(挖二個洞就回不去了)

發這個文只是在介詔這個電壓小表頭而已......

楼主:
規格:

直流電壓表 0.56寸 LED 電壓表頭 DC4.5V-30.0V 有反接保護

网友:
看到這個...

我想到的是...

可以有二合一的表頭 的idea

這個應該是類比表頭的轉型或附加功能

网友B:
這種干擾性很大,當作線性電源供電給audio或DAC不行,會有干擾。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干擾性很大,當作線性電源供電給audio或DAC不行,會有干擾。可以試試看?

[audio或DAC會有干擾]

我沒有用在這邊.........

可能這種情況就要用[數位可調電源供應器]吧!!

不過如果有需要用到怕干擾的直流電源,或可採用電池供電......我在自己的使用上,目前還沒有遇過需要考慮這個的......

謝謝提出不同角度的見解.....

网友C:
那個表頭應該是3/2線式共用的,可以分開電源從機台內拉一組 VCC_ALWAYS 出來給它,就可看低壓了。

网友D:
我想到的是給車用.. 可以在車內看到電池電壓狀況,避免顧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表頭應該是3/2線式共用的,可以分開電源從機台內拉一組 VCC_ALWAYS 出來給它,就可看低壓了。 ...

如果能做成這種改裝應當會更有意思......

不過:
1.我要先研究研究這小電壓表......
2.打算用電供內建的5V來給電壓表供電.......

如果能改成這樣就更好用了....

待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到的是給車用.. 可以在車內看到電池電壓狀況,避免顧路。

好像60元~80元就有了....
用買的就行了......

這個小表就30元,實在不用自己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像60元~80元就有了....
用買的就行了......

謝謝draculaxx大大推薦,我的車充孔在扶手箱內XD

目前是用wifi OBD看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謝謝draculaxx大大推薦,我的車充孔在扶手箱內XD

目前是用wifi OBD看電壓

[用wifi OBD看電壓]

上網查了一下,又多了解一點東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謝謝draculaxx大大推薦,我的車充孔在扶手箱內XD

目前是用wifi OBD看電壓

雞絲頭真好,直接拉這數值可能還比較準確.

我是買了一個有電線可以拉蠻長的點菸器12V三孔擴充
然後,上面顯示還有溫度,電壓,旁邊還一個USB充電孔.

完全不知道在買甚麼功能,我最初只是想看12V座的電壓啊

网友:
(

引用 网友E:
雞絲頭真好,直接拉這數值可能還比較準確.

我是買了一個有電線可以拉蠻長的點菸器12V三孔擴充

其實是為了車子故障,造成半路停車時,消故障碼用的。省掉拖車時間@@
另外是紀錄感應器的電壓,壞了才有參考依據(未完成)
電壓只是附帶功能

ps:配合電腦還可以改車子功能(未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表頭應該是3/2線式共用的,可以分開電源從機台內拉一組 VCC_ALWAYS 出來給它,就可看低壓了。 ...

我剛剛看到了,有賣3線式的....35元而已....

之前沒有想那麼多,所以買了2線式的......

只要買3線式的就可以顯示 0~100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個表頭應該是3/2線式共用的,可以分開電源從機台內拉一組 VCC_ALWAYS 出來給它,就可看低壓了。 ...

我拆了一個下來看.......

左下方有三個接線焊點.....

把上面那個短路接點的焊鍚吸掉,就可以變成3線式的了......

楼主:
我找到了一些資料

J1就是那個短路的焊錫點.

有人可以說一下 J2 J3 J4 代表的意思嗎??
(我看到第一張照片中的J3有短接起來.....我自己拍的則是J2有短接起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些資料

J1就是那個短路的焊錫點.

謝謝分享,這東西還真便宜,又可以外接VCC!!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這東西還真便宜,又可以外接VCC!!

上來就是交流跟分享............不然一個人一雙眼睛,能看的有限.....

話說回來...很久以前你隨手送我一個 mini ITX 電腦外殼,剛好超合我用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些資料

J1就是那個短路的焊錫點.

J2 J3 J4 代表的意思==>選擇與R2 並聯阻值   => 調R1 -R2 分壓值 =>  代替 VR 調整 精確度

VR 成本貴 ; SMD 電阻沒多少錢 ;

調VR人工成本    相較   選焊 J2 J3 J4 人工成本   差不多

---------
ATX POWER 裡  TL431 旁的 分壓電阻  也有類似的作法(SMD採選項焊接 ; 插件式電阻採選項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G:
J2 J3 J4 代表的意思==>選擇與R2 並聯阻值   => 調R1 -R2 分壓值 =>  代替 VR 調整 精確度

VR 成本貴 ; ...

我拆了另一個,J4是焊上的.....

也就是說,工廠弄好了,這個就不要自己去動它的意思嗎???

网友:
其實 J2 J3 J4 是用來微調誤差的。
圖上電阻用的是3碼誤差大的電阻,所以當 R1/R2比值不是那麼好的時後,依據量測值可並連上去調整。
這樣就可以省略不用上1%的電阻了。

网友:
下一步
上電流表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些資料

J1就是那個短路的焊錫點.

我倒是對這個LED顯示器掃描方式很有興趣,為了省一支腳而用這種很複雜的掃描方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2.打算用電供內建的5V來給電壓表供電.......

不建議使用5V那組電源來供應給電壓表,因為這樣做那三組電源輸出就全共地了,要分開使用或組合成正負雙電源會有問題。

建議從該組電源控制電壓取電,這樣做才不會有共地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建議使用5V那組電源來供應給電壓表,因為這樣做那三組電源輸出就全共地了,要分開使用或組合成正負雙電 ...

已經準備改成3線式的接線

紅線跟黑線都接在5V

只有量電壓的訊號線接在電壓輸出端

這樣就可以避免你所說的干擾了

网友:
我這一台DIY的也裝了一個,但是沒有貼起來,因為它大概有0.1V的誤差值,多接上個數位顯示器是有比單純用指針的來得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準備改成3線式的接線

紅線跟黑線都接在5V

不是干擾,是地電位接在一起了,沒辦法當正負雙電源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準備改成3線式的接線

紅線跟黑線都接在5V

要用隔離電源模組供電
或是從OPA的電源拉電
或是焊個小的全波整流器  從變壓器的低壓繞組取電

楼主:
我剛剛想到一個GND的問題.....(前面有人提醒,我當時沒有完全搞懂)

好像比我想的麻煩.......

看來用電池在每個獨立輸出端共地供電最簡單.....一個輸出接一個5V電池,就可以解決接地的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想到一個GND的問題.....(前面有人提醒,我當時沒有完全搞懂)

好像比我想的麻煩.......

前面我說的從該組控制電源取電也有問題,不適用在所有的電源供應器,因為這類可調電源供應器大都採用浮動式電路架構,控制電源的地電為未必跟主電源地電位一樣,甚至控制電源的地電位大都是接在主電源的正端輸出上.......最佳方案是供應一組獨立電源給數位表頭。

目前使用中的 GPC-3030DQ 面板上電壓、電流表各兩個,四個數位表頭後方各自獨立整流穩壓迴路,主變壓器上也有4個獨立繞組來供應這4個表頭,整個變壓器出線變得線數非常多,指針表頭就沒供電問題,相對單純許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來就是交流跟分享............不然一個人一雙眼睛,能看的有限.....

話說回來...很久以前你隨手送我一 ...

哈哈哈,用得上就是王道!!

网友:
看到draculaxx 大,改造電壓表,幾年前我也改過這東西,圖片分享一下,看看大家是否還有其他創作。

网友(2018-01-10):
吉布斯大 ,需要的是這種天線
目前是擺著好看,一直都沒有啟用,等過年再來整理
哇,回錯位置了,版主能幫我移除嗎?很抱歉一時眼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