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零件規格??

楼主(2017-12-07):
請問那位好心人士,可否告知此零件是甚麼規格?在網上一直找不到......先謝了!!

网友:
剛剛找了一下,沒找到
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楼主:
很抱歉,我在PO文前已在以下3個網站查詢
晶片上的絲印反查  http://www.smdmark.com/
SMD元件查詢大全   http://www.marsport.org.uk/smd/mainframe.htm
SMD貼片代碼    http://www.s-manuals.com/smd
但查詢過後得不到答案,才PO文問問哪位高手知道此零件規格....

因電視主機板中的這零件燒毀,想更換維修看看,實在是不想花大錢換主機板或改機....

网友A:
照片範圍照大一點,看它附屬那個電路,從電路主件往回找個電晶體代用,不一定要用原件替換。

還有這帖放錯版區了。

网友:
我猜,是這片嗎?
SINHO 090-590075-60 --->  Q2002

楼主:
厲害,就是這片.....

网友:
是這片就好。詳細規格不清楚! 只知道是p-ch fet , 手頭上沒板子參考
或是拍張這局部線路來看看

网友:
SST177 P-CHANNEL JFETS

53.06 KB, 下載次數: 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範圍照大一點,看它附屬那個電路,從電路主件往回找個電晶體代用,不一定要用原件替換。

還有這帖放錯 ...

小弟是新手,這種液晶電視的維修該放什麼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