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Light M3 Series 檯燈 無法正常操作 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07):
主角: Dr.Light M3 Series 檯燈, 它的主人說某天要使用時觸控就沒有反應,
上面的時鐘也是一樣無法使用.

拆開來量一下電壓,發現沒有電壓輸出.

本來想說不會IC壞了吧, 在檢視電路板時發現一顆電容的外觀怪怪的.

把它請下來量一下.

電容幾乎短路,難怪沒有5V.

正常的電容

裝上測試.可以觸控點亮了.

整組裝回測試OK,收工.

謝謝收看.....

网友A:
蠻特別的檯燈
竟然還這麼多附加功能 (日期/時間/溫度/燈光色溫調整)
好奇他的色溫調整方式,用的式三色LED晶粒嗎 ?

网友:
感謝分享,那麼特別的台燈

网友:
很特別的檯燈

网友:
這檯燈很炫~

网友B:
這檯燈看起來不便宜喔!
有時鐘、溫度與觸控等功能,還可以調燈光色溫。
上網找找有關這家的產品,每個都不便宜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檯燈看起來不便宜喔!
有時鐘、溫度與觸控等功能,還可以調燈光色溫。
上網找找有關這家的產品,每個都不 ...

花俏的有些浮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檯燈看起來不便宜喔!
有時鐘、溫度與觸控等功能,還可以調燈光色溫。
上網找找有關這家的產品,每個都不 ...

是不便宜,所以主人才捨不得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蠻特別的檯燈
竟然還這麼多附加功能 (日期/時間/溫度/燈光色溫調整)
好奇他的色溫調整方式,用的式三色LED ...

...我忘記它是不是用三色LE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俏的有些浮誇...

外觀有型就能深得人心。

网友D:
可調色溫,根據我的小米米家 LED 智慧檯燈,是這樣實現的。
間隔黃色燈珠與白色燈珠,色溫低就亮黃燈,反之白燈。中間色溫就各亮一點。

使用心得,可用APP控制,可是,沒有PL燈那麼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調色溫,根據我的小米米家 LED 智慧檯燈,是這樣實現的。
間隔黃色燈珠與白色燈珠,色溫低就亮黃燈,反之 ...

雷老闆果然是好野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雷老闆果然是好野人~~

你看看學姐的Seafood,可以換我這檯燈好幾支

网友:
以前祗做電腦維修的,現在要改做--3c維修!
反正工具都有,小錢再不賺就漸漸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學姐的Seafood,可以換我這檯燈好幾支

那是學姐要老大履行老公義務,食物只是引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