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X座音頻地線應接在那裡

楼主(2017-12-08):
收音CD機,只知品牌SABA,型號貼紙沒了。
更換雷射頭發覺接AUX地線橙色斷了,看電路板找不到斷線痕跡,不知應接在那點,
輸入音頻到AUX,出來聲音正常,沒接地線聲音為何正常?
請問音頻地綫應接那?感謝

网友:
用歐姆檔量一下應該地迴路是有被接通的。
AUX輸入地線橙色...可接到音量控制VR的地線端 。

网友A:
接在右下圖2顆電源濾波大電容的"共地"(負級)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在右下圖2顆電源濾波大電容的"共地"(負級)GND。

感謝指教
找到了接橙色地線的痕跡,原來接二個大電容的共地。
但不明白,AUX沒接地線,輸入音頻訊號會有聲音,沒有沙沙聲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找到了接橙色地線的痕跡,原來接二個大電容的共地。
但不明白,AUX沒接地線,輸入音頻訊號會有聲音 ...

音頻放大電路對於接地通常採用星行接地,也就是一點接地,你的AUX -負端在PCB已接地,在電氣上他是GND,但定義上他不是真正的"接地",多一條地線是"防止"干擾,如果你的來源端"地"不乾淨,他就有作用,我在做放大器時,必須從AUX負端拉條單獨地線到一點接地處,避免接地線形成迴路,給您做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頻放大電路對於接地通常採用星行接地,也就是一點接地,你的AUX -負端在PCB已接地,在電氣上他是GND, ...

謝謝明白了

网友:
CD唱盤、調諧器、錄音座、DVD,都被列為高電平(high level)訊  訊源,

以前風行的LP黑膠唱片系統,就是屬於低電平訊號源。

高電平(high level)訊源的地線,與  低電平訊號源的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