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磁爐火力不夠零件請教

楼主(2017-12-09):
小弟有台電磁爐經常火力不夠,打開來看發現前面這顆綠色電容(應該是吧!)爆了...上面寫著
F3 3UFK
125VAC
在沒屋頂找不到這零件,想請問大家在那裡可以找到這零件,或是代用零件,謝謝!

网友:
網路找電磁爐 電容 3.3uf
或是
拆下來去電子材料行~
跟老闆說電磁爐在用的~
應該就會知道了~

對了~電磁爐有型號跟品牌最好是補上~
不然就GG了~

网友A:
那是藍色吧?

网友B:
這一坨是什麼, 是不是電解電容爆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藍色吧?

藍綠色啦!拍照總有點色差。

网友:
這個零件淘寶很多人在賣,
不過我在想的是它為何會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坨是什麼, 是不是電解電容爆開了!

這是CBB電容爆漿(燒熔)的樣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一坨是什麼, 是不是電解電容爆開了!

是的沒錯
這顆是金屬皮膜電容
在電磁爐上的應用可能是整流或是諧振   需要用大電流型電容  不然很容易就會過熱

网友:
找 CBB 聚丙烯電容  或金屬薄膜電容    或塑膠電容
3.3 UF 耐壓125VAC (250V 亦可 )
容值3.3 UF=>有的標335   沒有3.3UF時可以選大些3.5uf 355  不要少

盡量長引線粗的...耐電流大
腳距短而體胖的...耐電流大

--------
金屬薄膜是在塑膠膜上的金屬鍍膜
塑膠電容 電極是使用 金屬[箔]  厚度大於 金屬鍍膜(即..金屬薄膜電容)
所以 金屬[箔] 耐電流 強過 金屬鍍膜
因為金屬[箔]  厚度 造成整體體積遠大於 金屬薄膜電容

聚丙烯電容 屬於金屬薄膜電容一類

-----------

你這個現象 1是 電流過大或是電容品質不良受不了 高電流
2 有高壓擊穿塑膠膜 短路金屬鍍膜 融斷  (...後續有 金屬薄膜電容 自恢復原 現象不再多談)
本體發熱塑膠膜融掉 像炸油條熱狗整個膨漲  後來漲裂到引線端
你照片裡 電容整個膨漲  而裂開的引線端那堆不知名異物是融掉的塑膠膜帶著金屬鍍膜擠出來

整體還是 高電流作祟  因此前述 就以耐電流大 為選擇評估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9735734460
這可以嗎?

可以的........只是運費有點貴
可以電子材料行ˊ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29735734460
這可以嗎?

德國補品發燒電容不用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7081636734

网友:
如果找不到 可以去 電視材料行找看看  例如 佳欣 , 文星 ……

楼主:
後來我買這個了,應該沒錯吧!!!過幾天再向大家報告...
很感謝網友幫忙,特別是 SIMON1016 打了好多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02631643330

网友C:
我猜火力不夠應該跟這顆沒關吧??因為容質不像高壓諧振用..耐壓也不像..125v???連整流用都不像..耐壓質是否有錯..覺得比較像類似突波器作用的感覺.因為看圖片他好像剛好在110輸入地方.但耐壓125v也太低了..沒看到實體現路所以我是猜的...參考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猜火力不夠應該跟這顆沒關吧??因為容質不像高壓諧振用..耐壓也不像..125v???連整流用都不像..耐壓質是否 ...

小弟經驗......有關

小弟的維修紀錄
http://bbs.pigoo.com/thread-15082-1-1.html

諧振不良也會昇溫不良,趁IGBT跟橋整還沒掛趕快換電容,不然原本1張國父有找會變4張國父找1個便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後來我買這個了,應該沒錯吧!!!過幾天再向大家報告...
很感謝網友幫忙,特別是 SIMON1016 打了好多字
http:// ...

您這顆有點小,請您換好後多試機幾次,如果還有火力上不來的情形,最好換大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這顆有點小,請您換好後多試機幾次,如果還有火力上不來的情形,最好換大顆的 ...

還是可以直接並聯接兩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可以直接並聯接兩顆?

買了就用吧!!  換我不試一下也不甘願

它不是諧振電容  , 諧振電容併在應該是旁邊那顆沒爆的 耐壓有 上KV級的 塑膠電容

直接並聯接兩顆...在這電磁爐電路是可以的
3.3UF 這顆 它只是AC110V經橋式整流 的LC濾波  的濾波電容

類似下圖 的C2 位置  ; L1 濾波用    ; 諧振電容是圖裡C3  // L2 (電磁爐 裡對鐵鍋 '發功'的線圈)
這個是 給AC220V 用的 耐壓需拉到400V
[轉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411/16/4675139_549743376.shtml

因為  諧振電路L2//C3   +IGBT 工作在數十KHz高頻
所以LC濾波  的濾波電容 C2 需要供應高頻負載電流  必須選金屬薄膜電容

直接並聯接兩顆..空間許可的話  是好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可以直接並聯接兩顆?

大顆是指體積,容值跟震盪頻率相關,相差不能太大
小弟心臟不夠大顆,0.32U只敢代用到0.33U

楼主:
所以最好是上兩顆並聯嗎?
東西還未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最好是上兩顆並聯嗎?
東西還未到

3.3uF   這個是可以併兩顆 => 3.3uF  * 2顆

另外那顆 0.xx uF  (800~1200V) 這顆不能改動電容數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3uF   這個是可以併兩顆 => 3.3uF  * 2顆

另外那顆 0.xx uF  (800~1200V) 這顆不能改動電容數值 ...

電容並聯容值會相加,變6.6UF,請您上機試驗確定穩定後再組裝

常見的組合大概是0.4U配10U或0.32U配6U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並聯容值會相加,變6.6UF,請您上機試驗確定穩定後再組裝

常見的組合大概是0.4U配10U或0.32U配6U ...

大大的意思是並聯不對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的意思是並聯不對嗎?

小弟可能有誤判,請您翻起電路板跑線
請您對開花電容位置,是C1的話大一些不要緊,耐壓夠就好

是C2或C3盡量原容值更換

网友:
電容台北市中華路一段附近很多零件行(原中華商場),台北車站旁。小心還有功率電晶體壞(最大的那一顆)很難買的到,測量時小心市電110V,

楼主:
電容到了,比照片上大顆,目前焊上一顆,可以用最強火了~~~
應該是修好了...謝謝大家!!!

网友:
我是路過的, 看了電路圖, 這顆電容值和那電感的濾波頻率應該是要涵蓋 IGBT 的開關頻率最高點, 拿金屬皮膜的電容是可以, 但若能找到 X1 電容 335 275V 壽命應該會長一點(洩漏到電源端的高瀕雜波也少 一點), 照片裡看到那個 400V 的電解電容好像有點小最好也換成 10uF 400V的. 這些在光華商場應該不難買到, 這是我的小小建議.

网友:
哈哈 替自己打個廣告
http://bbs.pigoo.com/thread-63616-1-1.html

原來電磁爐,不分廠牌不分型號,會故障的都是那兩顆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