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的一個小小的怪毛病

楼主(2017-12-10):
我用Windows 10至今大約有一年了吧,基本上沒有遇過任何問題。

只有遇過這麼一個小毛病。

就是每隔幾個月,就會發生一次螢幕上出現一個完全空白的視窗,視窗如下圖:

螢幕下方的小圖示則是這樣:
當滑鼠移到這圖示,按右鍵時,裡面只有一個選項「X 關閉視窗」。

當按了「X 關閉視窗」這個選項時,也確實可以關閉視窗。

所以,其實並不會造成什麼困擾。

我只是好奇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的?以及,是否有其他人也遇過這種情形呢?

如果有辦法改正,當然最好。即使沒辦法改正,其實也並無大礙。

网友:
我沒使用 MS , 我是猜想的, 可能是 welcome 畫面!

网友A:
你應該被安裝了其它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應該被安裝了其它程式

那個小圖示確實看起來是在安裝程式時的圖示模樣。

如果確實如此,我也不知道究竟是MS還是駭客安裝的。我自己當時是並未安裝任何軟體的。

Windows Defender也沒有報告有何異常。

网友B:
我還沒用Windows 10, 但是他沒有 工作管理員嗎?
應該可以開啟工作管理員, 看看哪個應用程式掛上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沒用Windows 10, 但是他沒有 工作管理員嗎?
應該可以開啟工作管理員, 看看哪個應用程式掛上來了... ...

是,是,你說的沒錯。我今早貼完文章後也有想到這點,不過那時候已經將那個視窗關閉了!

只有等下次了。可能又要好幾個月後了。

不過,我在將滑鼠指向小圖示時,有看到一部分的路徑,是在
使用者\......(忘記了)\AppData\.......(後面都看不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是,你說的沒錯。我今早貼完文章後也有想到這點,不過那時候已經將那個視窗關閉了!

只有等下次了。 ...

我的WIN_7也有 !

网友:
C:\Users\(您的使用者名稱)\AppData\Local\Temp
這是應用程式的暫存檔
或許可以再看看[工作排程器] 歷史紀錄上 有無吻合 該異常發生時間 的應用程式
http://bus2858.pixnet.net/blog/p ... D%E7%9A%84%E8%A8%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C:%users\(您的使用者名稱)\AppData\Local\Temp
這是應用程式的暫存檔
或許可以再看看[工作排程器] 歷史紀 ...

我剛剛試了,不過沒有找到[工作排程器] 歷史紀錄這項...........

只有找到「啟用所有工作歷程記錄」這項。但是這項的作用好像只能檢視現行工作的歷程記錄,無法檢視過去某日的工作紀錄。

网友C:
在appdata目錄下面啟動的程式還蠻有鬼的
至少,avast,chrome,comodo,adobe flash這些
我在win7這台看過那堆排程更新工作類的起始目錄都是在program files各自目錄下面

或許找看看%temp%目錄下面看是不是有執行檔殘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appdata目錄下面啟動的程式還蠻有鬼的
至少,avast,chrome,comodo,adobe flash這些
我在win7這台看過那堆 ...

我有去看過%temp%目錄,其中只有一個是執行檔,是NVIDIA的什麼3D driver安裝程式,但是時間也不符合。

楼主:
今天又碰到了。
小圖示所顯示的路徑如下圖中所示:

不過,在我的使用者目錄下,找不到AppData目錄......................

网友D:
AppData通常預設都是隱藏的目錄,除非有特別去開啟過。
可以在檔案總管選擇檢視-資料夾選項-勾選顯示隱藏的檔案及資料夾...

資料夾選項

資料夾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pData通常預設都是隱藏的目錄,除非有特別去開啟過。
可以在檔案總管選擇檢視-資料夾選項-勾選顯示隱藏的 ...

謝謝!我已經修改好了。不過現在還是沒看到AppData目錄,應該是現在並未發生毛病的緣故吧。等下回再遇到時再來看看了。

网友C:
截圖看起來檔名是setup.log,以名稱看來是安裝後的LOG檔案?
只不過看起來是趴帶了,一片空白.

找看看事件檢視簿在應用程式項類是不是在該時間點有甚麼程式在啟動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圖看起來檔名是setup.log,以名稱看來是安裝後的LOG檔案?
只不過看起來是趴帶了,一片空白.

我去看了。
不過,我是看不出什麼名堂啦.................

网友:
我的筆電是win10,也都會自動更新…目前沒看過這個問題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去看了。
不過,我是看不出什麼名堂啦.................

這開機時間真早

wwbizsrv 阿里旺旺這隻我覺得可以懷疑一下
不過我網路沒翻到有類似症頭的提問.
有提問的都是在新的windows系統上面讀寫受保護記憶體區段的錯誤.
我有點懷疑是程式開了個視窗要顯示東西,但是ACTIVEX控件沒辦法正確啟動
所以一片空白.
但我沒裝過這支,也不清楚適不是會有這症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