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優利德UNI-T UT61E交直流三用電表無法調整嗶嗶檔二極体檔之...

楼主(2017-12-10):
優利德UNI-T UT61E交直流三用電表無法調整嗶嗶檔二極体檔之維修實例

這台優利德UNI-T UT61E交直流三用電表已經陪伴我八年了.沒什麼大毛病.
只是這無法調整嗶嗶檔和二極体檔.卻已是八年來第三次發生了.可謂應該也是個通病了.
或許也是我太依賴它.使用過度吧!

由表上的符號就看得出來.欲調整嗶嗶檔和二極体檔.就必須按下右邊的藍色按鍵.
所以我們就從它下手了.

拆開電表.

再往下拆.

這藍色按鍵接點都長銅綠了.

以無水酒精清潔乾淨.
另右邊旋鈕接點部份.由於上次在痞酷網買過富見雄EC-420接點油.
聽說效果不錯.順便塗上一層以保護接點.

組裝試機.
嗶嗶檔符號出來了.

二極体檔符號也出來了.

試機完成.謝謝收看.
只是不知道這次能撐多久.

敬請指教

网友A:
 那個藍色紐也沒順便酒精清一下, 大哥你這樣不公平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個藍色紐也沒順便酒精清一下, 大哥你這樣不公平喔!

那個藍色的按鍵是塑料件,用酒精擦試會腐蝕掉,越擦越糟糕,造成無法修復的結局。按鍵觸點用橡皮擦下就好。

网友B:
藍色按鍵接點都長銅綠了,清完後,如果再擦個富見雄EC-420接點油,可行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藍色按鍵接點都長銅綠了,清完後,如果再擦個富見雄EC-420接點油,可行嗎

聽說很好用,試試就知道,gkjnn大的電表應是這次才使用,以後不會有銅綠的問題了。

网友:
有把全部的接點,也清潔塗接點油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