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國光牌 KK-325 天然氣熱水器維修

楼主(2017-12-10):
熱水器用久了不點火

冬天到了心疼太座都要用冰水洗手
趁今天天氣好自己動手修

上網查了一下, 症狀大概都是微動開關故障或是水盤裡面的橡膠墊片有破洞導致壓力不足無法頂起頂針啟動微動開關
脫掉外殼後發現此款熱水器的設計不太一樣
Youtube上面找到的大多是頂針去壓微動開關啟動點火, 但是我家這一款卻是頂針往上鬆開微動開關去點火.

一開始試都沒有點火答答答的聲音, 我拿尖嘴鉗去短路線路後出現點火答答答的聲音. 判斷微動開關故障.

拆開水盤檢查橡膠皮沒有破洞. 但是頂針洞卡滿水垢導致頂針無法順利升起.
燒了一鍋熱水用檸檬酸泡水盤清除頂針洞卡的水垢.

買來新的微動開關更換.

順利點火完修.

共花費微動開關 $63. 時間 3 小時, 泡檸檬酸就等了2小時.

外殼

外殼

測試微動開關

測試微動開關

泡檸檬酸

泡檸檬酸

乾淨的頂針洞

乾淨的頂針洞

換開關

換開關

點火成功

點火成功

髒兮兮的水盤

髒兮兮的水盤

网友A:
建議橡膠皮也換吧!
冬天有熱水洗碗盤也比較乾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議橡膠皮也換吧!
冬天有熱水洗碗盤也比較乾淨。

橡膠皮不太好買耶~
種類太多了~
上次去廚具行~
老闆找很久才找到一個勉強合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橡膠皮也換吧!
冬天有熱水洗碗盤也比較乾淨。

洗碗機....

网友:
檸檬酸真的好用,等夏天也來拆水盤泡一下 ! 今天才知道中油生意作很大,連瓦斯熱水器也尬一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碗機....

老婆嗎???

网友B:
別傷心!!
比起SIMON哥這隻單身狗, 除非PIZZA杯麵 想吃好的還得自己下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別傷心!!
比起SIMON哥這隻單身狗, 除非PIZZA杯麵 想吃好的還得自己下廚!!  ...

路邊很多正妹賣美食阿~~

网友:
那个“水盘”顶上的“顶针”密封圈很容易因反复摩擦而损坏,是导致漏水并殃及点火微动开关的主要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別傷心!!
比起SIMON哥這隻單身狗, 除非PIZZA杯麵 想吃好的還得自己下廚!!  ...

蝦毀!你還沒上船、那如何回台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蝦毀!你還沒上船、那如何回台灣??

計阿~~倫家坐灰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