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NE97 吹風機零件找不到

楼主(2017-12-11):
各位大大~

這個吹風機完全不過電了~
目視這邊燒斷了~

量測其它零件沒發現問題

請問這個燒斷的線~買得到嗎?
或是有其它替代的方案?
謝謝大大~

网友A:
在下以前是拉長點,夾起來.....

网友B:
用小口徑銅管夾起來....

如果找不到銅管,鋁管比較好買.....(在材料行或五金大賣場有賣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下以前是拉長點,夾起來.....

真假?所以買不到?…斷了好幾截…有得夾了~~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小口徑銅管夾起來....

如果找不到銅管,鋁管比較好買.....(在材料行或五金大賣場有賣鋁管) ...

是一般夾溫度保險絲的鋁管嗎?那我找找應該有,謝謝大大

网友:
以前燒陶瓷時電窯的電熱管斷裂也是用拉的
不過電熱管必須加熱待軟化才能拉
沒軟化硬拉會斷
這是我以前的經驗(意思是小心不要拉斷)
只是提醒我也不知適不適用在這
或許到回收場拆一台吹風機把電熱管接上應該也可以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將每個彎曲的地方、慢慢拉直一些、不要那麼彎、就可以接起來了、不用管它段幾截、盡量減少接的數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經驗是將每個彎曲的地方、慢慢拉直一些、不要那麼彎、就可以接起來了、不用管它段幾截、盡量減少接的數 ...

好,謝謝sandy姐,話說我看它最前端也有用焊的,好像可以用焊的?中間那個白色的像絕緣的,如果沒了…也沒關係嗎?這個東西的名稱是發熱絲嗎?感覺像是很特別的保險絲…謝謝

网友D:
去國際服務站買零件,給型號,有庫存就可以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國際服務站買零件,給型號,有庫存就可以買到。

請教大大,要怎麼描述這個像彈簧的零件?謝謝

网友D:
要給吹風機型號,電熱絲,加熱絲,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給吹風機型號,電熱絲,加熱絲,都可以

大大…傻眼了~剛打去問…他說報價是馬達含電熱絲…2000大洋~看來只能克難的弄了~謝謝

网友D:
我是買過只有風扇和楓葉片的零件,你確定問的是零件部嗎?就說要問零件價錢,不是問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買過只有風扇和楓葉片的零件,你確定問的是零件部嗎?就說要問零件價錢,不是問維修。 ...

我是問零件的報價的~他就說他們的加熱絲是含馬達整組的><~~還是謝謝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更換比較容易,
也省糾紛~

我還是建議換一組,
全新一支的也要好機張小朋友,
記得不要用全速使用,
最後要用冷風段吹幾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