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24LF60 無法馬上開機,需熱機等待

楼主(2017-12-11):
過保後2個月出現故障,故障情形如下:

1.關閉總電源後重新上電,待機燈沒有馬上亮,此時電表功耗4.2W
2.過了10幾秒後,待機燈亮起,此時電表功耗0W,正常待機
3.按下遙控或是電視上的電源開關時,待機燈恆亮螢幕沒有開機,此時電表功耗4.2W
4.過了一兩分鐘後,待機燈熄滅螢幕開機,此時功耗32W正常啟動使用
5.按關機可以馬上關閉電視,可是再馬上打開就要等一兩分鐘才能開啟電視

有拆開量變壓器二次側待機電壓12V 5V皆有,電容也都正常無凸起漏液,變成啟動都要類似熱機後才能開機,請問各位這是哪個部分故障了呢?

网友A:
我還是覺得是電容的問題, 無法提供穩定的工作電壓。

檢測方法免單:

1。 用吹風機吹熱工作電壓的電容後, 再試開機是否較容易
2. 還是要量一下工作電壓,工作電壓不正常, 神人也無法保證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大龍炮可能不夠力了, 可以用ESR表查一下所有電容內阻值 !

网友:
我猜程序問題

网友:
我猜先補焊

网友B:
重刷程序 這台有案例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覺得是電容的問題, 無法提供穩定的工作電壓。

檢測方法免單:

等假日有空再去買電容全換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刷程序 這台有案例遇過

刷程序?主要是刷哪一塊IC呢?小弟手邊除了三用電表外無其他儀器了

网友:
程序+1
通常會在主晶片附近

楼主:
我的記憶體程序ic是 25Q32BSIG,有人有能力維修或是能提供燒好零件給我嗎?我會付酬勞

网友C:
我沒程序   不然可以幫你燒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沒程序   不然可以幫你燒錄看看

今天換完全部電容結果都一樣,看本版說能先讀取備份然後洗白再寫入就能成功嗎?
還是我把ic拆下寄給您呢?
還有你們ic燒入器會很貴嗎

网友D:
這台不能用空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不能用空白的

那還真是悲劇啊…
現在的電視都搞程式錯亂了嗎
原廠又不可能只修零件只能換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換完全部電容結果都一樣,看本版說能先讀取備份然後洗白再寫入就能成功嗎?
還是我把ic拆下寄給您呢 ...

燒錄器 不貴 只是要常用....不然買完也是 用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