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KIKUSHI COS5021 20MHz 雙軌跡示波器 有電源沒軌跡

楼主(2017-12-11):
正面照,這是我用酷幣標到的,就在痞酷網,wish 說這台的問題是:「有電源但沒有軌跡」
電源選項(正確)
確認一下,整流器真的有電,

我的疑問這個地方,紅色的圈內,我有看一下站內資料,wish大 發的,說那個就是傾斜線圈,示波器換地方都要調整光跡成水平,就是因為有這個線圈。再看下一張圖

它有兩個編號,P-42跟P-43,如果插反了,會燒掉嗎?(再看下一張圖)

以這一張電路圖來看,一條是5V,一條是12V,以我的看法啦,但是我對電路圖不熟。

感謝 ericchou 提供的電路圖

网友A:
送錯電,燒掉有可能!!

但是燒掉何物,要再查!!

网友:
傾斜調整線圈插反了 只會旋轉方向反了而已  我覺得不會燒掉甚麼

圖裡 12V 是送入 VR,另一接地, 中腳出線傾斜調整線圈;
轉VR 則中腳出線電壓0~12V
隨VR 大於 或小於  線圈另一端5V
給予正反轉的直流電流  磁場

CRT電子束經過磁場作用可以改變其運動方向

-------
兇手尚未捉到
還請繼續努力

楼主:
上電測試了

大家趕快來看喔,這是軌跡線嗎
也是有兩條,這代表,我可以買 探棒 了嗎?

网友B:
拿條ˊ三用電表探棒
香蕉插頭 : 接示波器電源指示燈下方 [CAL/Vp-p 2V ]
探針: 接 CH 1 BNC座 圓心
就可以試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條ˊ三用電表探棒
香蕉插頭 : 接示波器電源指示燈下方 [CAL/Vp-p 2V ]
探針: 接 CH 1 BNC座 圓心

沒有什麼反應

网友B:
接 BNC 圓中心 (不是 外緣)
還有, BNC 上方那個撥桿(AC/GND/DC) , 看信號時 AC 或 DC 都可, 就是別選GND (GND 歸零調基準位置用)

网友:
請您接BNC插座的中心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 BNC 圓中心 (不是 外緣)
還有, BNC 上方那個撥桿(AC/GND/DC) , 看信號時 AC 或 DC 都可, 就是別選GND (G ...

1k電阻

网友:
成功了

可以投資買 示波器探棒了

网友:
恭喜雨大,您這台狀況不錯,如果用於維修,這樣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啊,時基線跑出來就對了一半!是修哪裡讓時基線跑出來?

面板上那三個紅色微調旋鈕要順時鐘轉到底,如下圖紅色箭頭所示,Coupling選擇最好切在AC的位置,如綠色箭頭所示:

网友:
我是覺得先把BNC 插座先用小銅刷刷乾淨

网友:
好厲害喔,修好了耶~

网友:
挖厲害喔!撿到寶了

网友:
恭喜,太厲害了,有志者事竟成。

楼主:
這次算是挑到軟的,只是把排線,將錯的插回去對的地方,就好了,沒有花到錢,
感謝大家n_116|

网友:
不簡單,恭喜。

楼主:
雖然還沒有探棒,但一直覺得,這一台有個問題,就是剛開機 營目可以轉到很亮,幾分鐘後就只能看的到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雖然還沒有探棒,但一直覺得,這一台有個問題,就是剛開機 營目可以轉到很亮,幾分鐘後就只能看的到而已, ...

左下角  [ INTEN ]  VR 出來的電壓, 開始追吧...

网友:
這讓我想起 修太克示波器的情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  [ INTEN ]  VR 出來的電壓, 開始追吧...

這一台的電容,沒有被全掃過,用ESR 100 表,數值跟貼紙,差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台的電容,沒有被全掃過,用ESR 100 表,數值跟貼紙,差很多呢

電容本來就是有壽命的,所以你應該都檢查一次,或者就不管好壞都換掉,尤其是電源電路及溫度較高的地方電容更是要重點檢查。

楼主:
拆了,要來換電容了,找電容,也是個很大問題

像圖中,那有這種電容 , 250V2.2 UF,這個電容的大小跟旁邊的八支IC,看起來差不多大呢,

网友:
轉生術前傳---天魔解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要來換電容了,找電容,也是個很大問題

有換過的電容、做一下記號。

楼主:
這個符號,是什麼意思

网友C:
NAND Gate……
反向輸出的AND Gate,電壓位準要看是TTL還是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 Gate……
反向輸出的AND Gate,電壓位準要看是TTL還是CMOS。

网友:
4011是CMOS,工作電壓比較廣,3∼18V都有可能,這個電路是工作在12V,是校準訊號方波產生電路。

楼主:
我把所有 電解電容,用 MESR-100 錶,掃過一遍了,
A面
編號  電壓   UF    歐姆
C623 200V  47    .044
C627 25V  1000  .044
C626 25V 1000   .05
C628 25V  47     .05
C624 250V2.2    7
C347 50V 10      .6
C348 50V 10      .6
C342 160V 1      5.
C153 50V 10     .12
C301 25V 100   .12
C302 25V 100   .17
C116 50V 10     .6
C216 50V 10     .6
B 面
C686 50V 10  .044
C510 50V 10  .9
C508 50V 10  .6
C683 50V 10  .2
C684 50V 10  .2
C655 50V 22  .5
C652 50V 10  .2
C651 50V 10  .25
C463 50V 10  .6
C464 50V 10  .65
C704 50V 10  .57
C705 50V 10  .57
C461 25V 47  .2
C456 50V 10  .68
C432 50V 10  .22
C457 25V 47  .04

感覺好像換四顆就好了,其它的數值,好像都0.幾,

网友D:
除非確定電容老化一定要換...不然像這種品質比較好的儀器,它們使用的電容都還滿不錯的...

要是你能找到品質好的電容,那怎麼換都沒有關係......如果找不到,電容又沒有壞,不要換掉比較好.

(我不確定這台是不是用好電容.....如果是日系電容,那就是品質好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非確定電容老化一定要換...不然像這種品質比較好的儀器,它們使用的電容都還滿不錯的...

要是你能找到品 ...

都是這一種 ,85度C

楼主:
綠色那個是,可變 電容 嗎?

网友:
36# 照片是 [NCC 日本化工電容]
37# 正確,可變電容

楼主(2018-01-23):
組裝完成,測試了,

接下來問題,就是要怎麼使用了,

网友E:
換上1uF 160V電容就好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換上1uF 160V電容就好了嗎?

只是不會有,特別亮的5分鐘

网友B:
1uF 160V電容 ,,,, 我猜一下
示波器使用 CRT 陰極射線管   跟電子束電流有關係的 用到160V電容 大概是 G1迴路
G1 是一個負電壓  通常時基線返馳時 需要的 回歸遮沒信號  放到G1裡
所以回歸遮沒期間 需要一個很大的負壓  阻擋電子束 通過 G1

開機10分鐘後
如果時基旋鈕 調到最快的時間  調整INT後 時基線還能看的清楚
也算是堪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F 160V電容 ,,,, 我猜一下
示波器使用 CRT 陰極射線管   跟電子束電流有關係的 用到160V電容 大概是 G1 ...

http://bbs.pigoo.com/thread-67135-1-1.html
是這一顆

网友B:
照片發到 發文練習區怪怪的

建議還是照片還是發到 這篇接下去,比較連續有始有終,
或是時機線亮度   查找解決過程結果  獨立發文

以 造福後人 觀點來談  你這解決過程 應該會是個很有意義好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片發到 發文練習區怪怪的

建議還是照片還是發到 這篇接下去,比較連續有始有終,

因為當初並不知道是什麼問題,只是個電容漏液,又買不到電容,所以發到那裡,要給wish看一下,跟他要電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送錯電,燒掉有可能!!

但是燒掉何物,要再查!!

恭喜!
BNC座知波前輩不考慮直接換掉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
BNC座知波前輩不考慮直接換掉嗎?

BNC 座用最小的銅刷輕輕刷幾下大概就有50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42482-1-1.html

如果有像粗臘的話沾一點,用布用力擦一擦就很亮了,不見得要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恭喜!
BNC座知波前輩不考慮直接換掉嗎?

發錯對象了!!

BNC 可以整理,慢慢用細沙紙打磨

要快一點可以直接換,不過要拆下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 電解電容,用 MESR-100 錶,掃過一遍了,
A面
編號  電壓   UF    歐姆

大大

這C624 250V2.2    7正常的

換50v 10 的

楼主:
刷一刷,有刷就有50分了,以前考試,都沒那麼高呢,

家裡有什麼,就用什麼,我用這個擦一擦,感覺也不怎麼亮,
我用這個擦車子的鍍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