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BO 本博 AM-505 頭枕按摩器運轉無力

楼主(2017-12-11):
請教各位大大, 頭枕按摩器買來時按壓轉動夠力, 但目前出現力道明顯變小, 輕壓就會停止轉動, 要如何檢查問題?

目前自行檢測結果如下:
1.拆機直接by pass控制器直接12V電壓輕壓還是一樣無力.
2.拆馬達看電刷還有, 線圈量測沒有短路.
3.試另一同款力道足夠, 更換變壓器也無用
4.按壓停止轉動無異聲, 齿輪應該正常,所以才懷疑是馬達出力問題.

馬達拆解

馬達拆解

网友:
馬達有沒有寫輸入電壓多少?
控制器輸出給馬達的電壓呢?

网友:
軸承碳刷換換看
無效就報廢

网友:
RE :
1.拆機直接by pass控制器直接12V電壓輕壓還是一樣無力.
3.試另一同款力道足夠, 更換變壓器也無用

接電流表監看比較A/B馬達消耗電流。

2.拆馬達看電刷還有, 線圈量測沒有短路....層間短路 ! ?
MESR-100 應可量出層間的短路 !

网友:
可否提供頭枕按摩器的品牌、型號,讓小弟參考一下。

楼主:
廠牌: BENBO 本博
型號: AM-505 車載家居按摩枕
電壓: 12V
額定功率: 24W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牌: BENBO 本博 型號: AM-505 車載家居按摩枕 電壓: 12V 額定功率: 24W

網頁這台同型號的,馬達比較大顆有力。

https://item.jd.com/11633156417.html

楼主:
對就是這一台...
我一次買二台, 這一台用不到三個月就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廠牌: BENBO 本博 型號: AM-505 車載家居按摩枕 電壓: 12V 額定功率: 24W

既然有廠牌型號,那請依版規列在標題上以利日後搜尋,這次我幫你改,下次請自行注意,不要增加管理人員負擔。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就是這一台...
我一次買二台, 這一台用不到三個月就故障....

我認為應該是馬達線圈有短路、造成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