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TOSHIBA東芝冰箱.化霜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12):
機型+規格表

機型+規格表

機型+規格表

銘牌

銘牌

銘牌

水溝都是冰.難怪冷藏異常

水溝都是冰.難怪冷藏異常

水溝都是冰.難怪冷藏異常

除霜電熱管119歐姆

除霜電熱管119歐姆

除霜電熱管119歐姆

溫保73度正常

溫保73度正常

溫保73度正常

溫度開關拆下丟進凍櫃5小時後.良測還是開路

度開關拆下丟進急速冷凍櫃5小時後.良測還是開路

度開關拆下丟進急速冷凍櫃5小時後.良測還是開路

10度C溫度開關

10度C溫度開關

10度C溫度開關

更換溫度開關

更換溫度開關

更換溫度開關

準備拆下定時器良測

準備拆下定時器良測

準備拆下定時器良測

將接點重新整理

將接點重新整理

將接點重新整理

定時器拆下測試2小時觀測一切正常

定時器拆下測試2小時觀測一切正常

定時器拆下測試2小時觀測一切正常

經過1小時上冷凍來到-10度C

上冷凍來到-10度C

上冷凍來到-10度C

一小時後冷藏溫度

一小時後冷藏溫度

一小時後冷藏溫度

謝謝收看

网友A:
所以大大是換了甚麼東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大大是換了甚麼東西 。

是更換化霜溫度控制器  一般有分4度 10度  13度的溫控器

网友B:
結霜 …一般 都是 除霜限制開關,除霜電熱器 , 定時器,還有要注意跟除霜限制開關串聯的溫度保險絲看有沒有斷 …都會發生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大大是換了甚麼東西 。

是更換化霜溫度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結霜 …一般 都是 除霜限制開關,除霜電熱器 , 定時器,還有要注意跟除霜限制開關串聯的溫度保險絲看有沒 ...

理論上是對的.除了你說這些.還有一樣東西壞也會造成冷藏不冷....誰知道請回答???...嘉芬來等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是對的.除了你說這些.還有一樣東西壞也會造成冷藏不冷....誰知道請回答???...嘉芬來等你{:22_1731: ...

冷藏室風門,因為小弟碰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是對的.除了你說這些.還有一樣東西壞也會造成冷藏不冷....誰知道請回答???...嘉芬來等你{:22_1731: ...

我來猜一個
排水孔堵塞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是對的.除了你說這些.還有一樣東西壞也會造成冷藏不冷....誰知道請回答???...嘉芬來等你{:22_1731: ...

我也來猜一個...
冷凍庫風扇故障...

网友:
冷凍庫風扇故障..+1

网友C:
一般 風扇故障 那冷凍庫 也會升高溫度 會沒那麼冷

那能分是電熱管 還是 電熱線的
如果是電熱管 那就還有一個漏斗電熱線 那漏斗電熱線壞 會造成 #8 tsao0427大 說的排水孔堵塞造成結冰 無法排出積水 而堵住了 冷藏室回風口造成無法循環 會變冷藏室不冷

如是電熱管的 就沒漏斗電熱線了 那就承如 #8 tsao0427大 說的排水孔堵塞造成結冰

還有一情況就是 #7 changold2大 說的冷藏室風門無法開啟 致使冷風無法吹到冷藏室也就不冷了 野門循環了

最怕就是冷藏室門磁條壞了 無法緊閉密合 致使空氣進入冷藏室 會使冷藏室風門結冰 無法開啟

网友:
還有發電廠、電塔壞了,台電沒有發電導致冰箱不運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 風扇故障 那冷凍庫 也會升高溫度 會沒那麼冷

那能分是電熱管 還是 電熱線的

小弟經驗,一般 風扇故障 那冷凍庫 也會升高溫度,甚至幾乎到室溫
小弟曾經因為這樣清掉半個冷凍室東西

网友:
這型我有修過
先換定時器前3天上下溫度皆正常
接下來冷凍及冷藏溫度接上升
檢查為化霜溫度控制器不準提早跳開
造成化霜不完全

將壞化霜溫度控制器與好化霜溫度控制器拿回家放冷凍庫10分鐘
再將兩顆拿到常溫下
壞化霜溫度控制器2分鐘多就跳開
好化霜溫度控制器4分鐘多才跳開
所以冷凍庫結霜將下風口阻塞及風扇卡住
我現在如有換除霜定時器會順便換化霜溫度控制器
沒多少錢可省下不少麻煩

楼主:
大家都很厲害都是PRO級數
8.9.10.11F正解..有嘉芬
*****最正確*****完修参考
8F.11F師傅解說.才是完修要領.
.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論上是對的.除了你說這些.還有一樣東西壞也會造成冷藏不冷....誰知道請回答???...嘉芬來等你{:22_1731: ...

.還有一樣東西壞也會造成 "  冷藏不冷 "....
1. 出風口結冰(阻塞) 2.出風口控制開關故障 3. 排水不良 4. 風馬轉速慢 5.定時器不良 6.冷藏門不良(門填料 不良)

結霜 …一般 都是 除霜限制開關,除霜電熱器 , 定時器,還有要注意跟除霜限制開關串聯的溫度保險絲看有沒
       風馬轉速慢或不良.. ,排水不良(或 阻塞) (排水電熱線不良) 蒸發器 " 倒 " 的那一種最容易發生  .

補充內容 (2017-12-14 11:39 AM):
溫度控制開關不良 也會結霜 …  機率非常少....常忘記它....

网友:
我只換過負13度的。還有4度跟1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