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電漿切割與氬焊的機種共用問題

楼主(2017-12-12):
在市面上有看到[電離子切割與氬焊二用機]

既然可以二合一,那為什麼有的氬焊機沒有標榜可以當電離子切割機使用???

我是焊接的外行人,還沒有摸過電焊機,所以請教一下有經驗的前輩們.....謝謝!!!!

网友A:
兩者在我的認知裡應該是不同的機構
電離子切割在於切割速度、切斷幅率、切斷面平滑度、表面掛渣、薄板變形較利於一般切割
故兩者整合為一
市面上不僅有二合一機
更有三合一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者在我的認知裡應該是不同的機構
電離子切割在於切割速度、切斷幅率、切斷面平滑度、表面掛渣、薄板變形 ...

我知道一個是切,一個是焊.....

我的問題是:[可不可以拿氬焊機接電離子切割槍]來當切割工具.....

网友:
這玩意我也不懂但是你的問題我也覺得想了解
所以只能從找到的資料來去拼湊
氬焊機的原理顧名思義就是使用氬氣做為焊接時的保護氣體,
氬銲接又稱TIG焊接,是一種非消耗性電極銲接,焊接時用鎢棒為電極
再以氬氣做為保護氣體,
產生電弧後再後手工技術熔入銲縫上

電離子切割機主要用在切割金屬物,
常用來切割 硬度高的鐵、白鐵...等。
使用時只要接上空壓機風 管,
加上主機連接220V電源即可切割

結論是一切都是成本考量

不然全電離子切割焊接功效應該更好

网友:
之前有買一台三合一的氬焊機跟一台同廠牌的兩用氬焊機,裡面機板卻多好幾塊.原理相同想混用應該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