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oxa 型號:2416A 錄影主機無法開機

楼主(2017-12-12):
廠牌:moxa
型號:2416A
故障情形:安裝2個硬碟無法開機,移除一個硬碟可以開機,開機後恢復兩個硬碟可正常運作 硬碟電源DC5V/1A,已排除是硬碟故障問題及系統設。
自己量測很久也上網研究了很久,修不出來請教各位前輩的幫忙,謝謝。

网友:
在等待高手指點的這段時間
按照我的想法我會先查那顆電池和24V旁邊的那顆電容

网友:
發帖前都有提示標題要有廠牌、型號,這次我幫你補上,下次請自行注意,不要增加管理人員負擔。

网友:
硬碟電源DC5V/1A?

网友:
嗯....
>> 自己量測很久...

量測過了,請上數據...

另外,24V,5V電源電壓及電路板都是重點之一...

网友:
應該是5v電流不足
導致接兩顆硬碟時,無法啟動吧

楼主:
電池電壓和電容都量測正常

楼主:
抱歉第一次發問,不知道標題也要有廠牌、型號,下次會注意感謝

楼主:
硬碟是SATA 2.5吋的

楼主:
明天貼上量測數值,感謝各位前輩的幫忙。

网友:
我已從工作岡位提前退下休息,不管事很久了

Moxa 這牌子基本上多不便宜 ,若過保故障也沒得送修 (目前原廠整體環境,就是過保故障不修,直接換新)

以你提供的資訊,要解決??? 有點難度!!!

就如同HDD 5V輸入, 這是閃存類: SSD or 記憶卡?

网友:
如果確定裝兩個HD無法開機,鐵定是電源供應不足,建議可以獨立HD的電源供應力,找顆5V電流大於2A接到HD上,只是不好看而已。

网友:
硬碟電源DC5V/1A ???

跑SSD還有點可能................跑馬達硬碟就可能不足了..............

我看我手上的 hitachi 筆電硬碟,上面就寫 5V/1A ....... 硬碟電源DC5V/1A你接了二個???

楼主:
硬碟是一般的馬達硬碟,但是正常的接兩個硬碟是可以開機,我也是覺得是5v迴路有元件故障,或電流偵測有問題,感謝各位前輩提供的幫忙。
硬碟電源端正常阻抗:3.456KΩ,故障阻抗:3.549KΩ,待機時是無硬碟電源,上電後才有5v但是電壓一直起不來。有更換過w83627但是故障無法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碟是一般的馬達硬碟,但是正常的接兩個硬碟是可以開機,我也是覺得是5v迴路有元件故障,或電流偵測有問題 ...

您好:5V 端應該有電容,電容老化即是這種現象!您用SCR  表去測量它,它是有容量,故您量不出故障來!
        故建議更換新電容看看!
        因為電容像水桶般,它是儲水作用,水源不足當然無法作動!
        若更換電容還不行,哪5V 之PWM IC 就是老化,而供電(電流不足)不足!

网友:
簡單啊~~~
要驗證到底是主機板上HD電源供應電流不足或者是SATA介面(板子)異常
的話只需外接獨立電源給硬碟運作就行了,如果是主機板HD電源輸出不足
你獨立供電後系統就能穩定運作....反之就是板子問題

不管是SSD或者傳統硬碟,要提供兩個裝置運作最少應該5V1A以上才好,萬
一碰到一個裝置需要+5DC-500mA以上的裝置時那就輸出不足了,或者電路
老化後輸出不足.....

网友:
不能開機指的是有BIOS POST畫面卡住在硬碟偵測畫面? 還是主板完全不跑Code??

這片應該是 Intel x86架構的主機板, 用的應該是Insyde BIOS.
有沒有試過拔掉上面的鈕扣電池, 旁邊的Clear CMOS Jump短路一下放電,
再上電試看看?

楼主:
主板完全不跑Code,連BIOS都進不去,CPU是N270北橋945的架構

楼主:
感謝我再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完全不跑Code,連BIOS都進不去,CPU是N270北橋945的架構

板上的5V是由24V進來轉的, 您接了二顆硬碟後主板會無法POST..
那, 會不會是24V被拉低了的問題?
因為電壓達不到主板開機要求, 沒有POST是連CPU都沒跑!

楼主:
也有可能,但是電源太多組,待機跟上電後要區隔開還要再下功夫,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但是電源太多組,待機跟上電後要區隔開還要再下功夫,感謝

ku2630大,

您回覆時要選該樓層的 "回覆", 而不是帖子最下方的回覆喔!
您在樓層內回覆, 留言給您的人會收到通知,
但若在帖子最下方回覆, 只會回覆給原PO(樓主).

二個回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

楼主:
報歉!我會改進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