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禾聯 -HD-32D12 變黑白電視

楼主(2017-12-12):
各位大大~大家好....
這台電視使用HDMI輸入就會變黑白畫面..
改用AV輸入畫面就正常
HDMI會出現這樣的狀況.該如何處理.....
請大大們給點意見~謝謝

這主板已經換了一個電容

网友A:
主板上的電容掃一下

网友B:
先確定設定及HDMI的cabl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電容掃一下

hankhu 大大
OK~找時間給它換掉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定設定及HDMI的cable吧!

線是沒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電容掃一下

紫色電容25V470uf 更新了無效....

网友C:
你要不要用手電筒照看看電視上HDMI裡面片電路板乾淨嗎?或者直接用1000番的細沙紙打磨一下?

网友D:
看到紫色電容,還在想誰這麼大手筆,一口氣用了滿滿的 OS-CON ?

AV 經 DECODER 後送到 SCALER,HDMI 信號經過轉換後送到 SCALER,可能是 YUV->RGB
轉換過程中有問題,可能是來源有問題,也可能是 SCALER 本身在進行這份工作。

總之,在沒有詳細內部資料的情況下,要對這種情況進行除錯………我想這頗為困難的。
能做的大概只剩,POWER 先掃一掃,焊點補一補,走線爬一爬,再不行就換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紫色電容,還在想誰這麼大手筆,一口氣用了滿滿的 OS-CON ?

AV 經 DECODER 後送到 SCALER,HDMI 信號 ...

謝謝你的建議.若再不行就換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不要用手電筒照看看電視上HDMI裡面片電路板乾淨嗎?或者直接用1000番的細沙紙打磨一下?

你是說插孔內嗎?
我有清乾淨然後使用接點復活劑...沒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