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接直流電壓表問題

楼主(2017-12-13):
汽車接直流電壓表,沒幾天就壞了,想說發電機有交流電因素,串二極體又會降0.7V電壓,請教大家有甚麼方法或經驗?謝謝!

网友A:
你怎麼接的?那一種電壓表?貼圖上來看看?

网友:
汽車發電機輸出已經有整ˋ流子整流成直流,雖然還有漣波成分存在,但那不是電壓表壞掉的原因。

网友:
(1) 加個 28V的 Zener diode上去~
(2)或加個OVP(過壓保護)電路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 ... rvoltage-protection

車用發電機在某些條件下的瞬態電壓是有可能超過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麼接的?那一種電壓表?貼圖上來看看?

下圖2線式直流電壓表
範圍4.5-30V

网友:
車用電器的電壓規格都是Max 16V
不可能耐壓做到30V
一定是哪裡有誤會,電壓表才會壞掉

网友B:
串個電感加個電容濾波試試,可能瞬間脈衝過大~~~

楼主:
請教老師,那3線式ZD要接哪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個電感加個電容濾波試試,可能瞬間脈衝過大~~~

請教如9樓三線式,接法,謝謝!

网友:
把電壓表拆了,看裏面的電路就知道。基本上都會有RC低通濾波,但R還是會有燒掉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老師,那3線式ZD要接哪條線

康大圖上左邊供電這邊~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如9樓三線式,接法,謝謝!

應該這樣吧~~~

网友:
汽車上有種測試規範,叫做ISO7637.
測試過程會模擬車上產生的電壓波型供給待測設備.
通常會使用電壓防護元件去擋,比較簡單方式就是放高瓦數的TVS,可能是600W上下的.

网友:
不是買個插點煙器能顯示電壓的車充就好了嗎?

但,最好買只顯示電壓的車充,才能看到負載和電壓的升降變化,
不太建議溫度和電壓跳來跳去的二合一、三合一車充。

比方說,若電壓原本13.8V, 開啟什麼東東之後就降到 13V, 電壓差0.8V
代表你開啟的東東耗用功率大約 0.8V x 13V=10.4W
若溫度和電壓跳來跳去,就不容易看出電壓降了多少。

汽車啟動後若電壓偶爾瞬間降到12V以下,差不多就該充電或換新電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