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變頻洗衣機W1438XN 故障原因: 洗衣洗到一半會不定時當...

楼主(2017-12-13):
東元變頻洗衣機W1438XN
故障原因: 洗衣洗到一半會不定時當機 按壓開/關鍵皆無作用(死當) 經檢查拆解控制電腦機板 翻轉敲打時 發現機板接觸不良!(開始亂槍打鳥維修法)
機型名稱:  東元變頻洗衣機W1438XN

機型名稱

機型名稱
配線圖:

配線圖

配線圖

電腦機板+操控鍵板:

電腦機板+操控鍵板:

電腦機板+操控鍵板:
敲打翻轉機板 發現接觸不良在右半邊1/2機板部份
觀察機板上零件 預留週邊約1公分
用美工刀從背面劃切開塑膠殼, 再用起子翹開塑膠外殼

半裸開 可疑接觸不良點 1/2機板防水果凍膠) 全面補焊

補焊完 振動敲打機板 故障排除 試機ok

完修還照到超音波洗凈水波紋!
異常警告表示一覽表
結論: 電腦機板焊點錫裂經除錫補焊故障排除。
謝謝收看!
se

補充內容 (2017-12-14 11:46 AM):

亂槍打鳥維修法...為快速維修的一種方法,因已檢查得知為接觸不良, 故只須全板補焊即可完修。

网友A:
該不會是超音波的功能...
把電腦機板震的.....焊點錫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該不會是超音波的功能...
把電腦機板震的.....焊點錫裂吧

過錫爐的焊接,容易引起焊點著錫太薄,造成焊點錫裂 冷焊 脫焊。

网友:
防水果凍膠請教大大,這個防水果凍膠,是怎樣清的?

网友B:
如果找販售商或者原廠,應該是以更換電腦板來處理吧?

楼主:
防水果凍膠,可能是還很新鮮 。呈膠脆狀不沾pc板也不沾塑膠底板,所以用小起子就可輕鬆挖除。
防水果凍膠: 挖除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找販售商或者原廠,應該是以更換電腦板來處理吧?

以這個機器而言,
如被販售商或者原廠 檢查出是微電腦機板不良 ...一般都是以更換電腦板來處理。.

一個服務員一天要跑多少案件 ! 無暇做這種修板維修。..而且換新板沒爭議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這個機器而言,
如被販售商或者原廠 檢查出是微電腦機板不良 ...一般都是以更換電腦板來處理。.

換板子肯定很貴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板子肯定很貴囉?!~~~~

詢價 $
我猜: 如果換新機板2.5k~3k 維修機板1.5k~2k要修嗎 ?

网友C:
早期的家電用料好,偶有一故障,1k 3k 修一修還能頂很久。現在的家電。。。。。

不過這種板子我是不敢用美工刀去切它的。為什麼?昔有割肉餵鷹,今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詢價 $
我猜: 如果換新機板2.5k~3k 維修機板1.5k~2k要修嗎 ?

這沒有標準答案,影響的關鍵因素很多~~~

有30年老電鍋有人修,也有剛過保的32"液晶電視壞掉沒人修~

三個字~~價值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的家電用料好,偶有一故障,1k 3k 修一修還能頂很久。現在的家電。。。。。

不過這種板子我是不敢用 ...

換這 壓克力刀 試試 !

壓克力刀

网友D:
早期選洗衣機時,
當時詢問銷售員(不只一位),
都提到東元主機板很容易故障。

請問大大完修後有做防水處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期選洗衣機時,
當時詢問銷售員(不只一位),
都提到東元主機板很容易故障。

當初在切開塑膠殼時就有考慮防水回復問題 。

故先預留週邊約1公分接續, 我用中性 矽利康做防水處理 。

此維修diy的思考, 緣自于當初替朋友修理LG洗衣機板 。歷經三次返修,(毛病跟這一樣) 最終整理出的維修工序。

网友:
這好像是聲寶代工的規格

要是壞掉可以拿聲寶15公斤的代用

如果是我我會順便把大肚電容換掉:)

网友:
還是穩壓電容惹的禍!

网友:
東元服務站不是經銷商拿約2500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