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令全球华人骄傲的中文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

楼主(2017-12-13):
我用倉頡近二十年了, 還是有很多字臨時打不出來或打錯,因此花一些時間努力學習拼音輸入法,
中文輸入最大的問題就是速度問題,其實拼音有一個優勢 , 字詞的輸入,發現一些新聞媒体人員中文輸入都是使用漢語拼音,打得飛快,這段影片是先前看過的, 反覆看了好幾次,例如要輸入 "中文輸入法,倉頡至少要打 13 個碼。而用漢語拼音只要輸入 zh w s r f , 太有效率了,這對有筋膜炎的我是件爽事。
注音應該也有詞組的功能,但我總覺得不太科學,不想走回頭路。
其實我學漢語拼音沒什麼學,參考一些網路教學,坐捷運時看一下站名並聯想,有問題再練一下, 現在其實不用倉頡也可用漢語拼音輸入了!

以下影片我看了好幾次,愈看愈覺得有道理,給大家參考一下:
大家若想轉到漢語拼音在學習上有任何問題,可互相討論一下!
https://youtu.be/f1E4QXMcLo4

网友A:
我打行列也打很多年了,不常用的字一樣很多打不出來,前幾年在大陸買來看電影的盒子,裡面都是用拼音,那時我也興起很想學大陸拼音輸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行列也打很多年了,不常用的字一樣很多打不出來,前幾年在大陸買來看電影的盒子,裡面都是用拼音,那時 ...

其實漢語拼音很易學 的,舉個實例,痞酷的痞是 PI ,酷 就是 KU。基本上和注音沒兩樣,只是把音對到 26 個英文字母上!

以老大的智慧,應該不用兩小時就上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漢語拼音很易學 的,舉個實例,痞酷的痞是 PI ,酷 就是 KU。基本上和注音沒兩樣,只是把音對到 26 個 ...

一般中文打字是用英文鍵盤當基礎,要打的快就是先要記住英文鍵的位置,而行列記的是鍵盤的位置,跟英文鍵盤位置無關,所以長久下來我反而英文位置要用眼睛看,就是因為打不快,所以還是又延用行列,所以有人說"保持習慣,也是一種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中文打字是用英文鍵盤當基礎,要打的快就是先要記住英文鍵的位置,而行列記的是鍵盤的位置,跟英文鍵 ...

這有句行號, 就是盲打,只需記得手指上控制的英文按鍵,我目前還沒練到這種程度,努力中!
最重要的是不必用中文鍵盤也可輸入中文, 中文鍵盤花成一團,眼都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有句行號, 就是盲打,只需記得手指上控制的英文按鍵,我目前還沒練到這種程度,努力中!
最重要的是不 ...

我以前打英打多,所以不用看鍵盤也沒關係,後來打行列也都不用看鍵盤,但是英打就不行了,現在打中文打了一半要換英文都得看鍵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打英打多,所以不用看鍵盤也沒關係,後來打行列也都不用看鍵盤,但是英打就不行了,現在打中文打了 ...

所以老大來學拼音最適合了!

我用過很多中文中文輸入法,例如在改程式時二定要輸入中文,這真是一件痛苦的事,

不過我在 LINUX 下使用 FCITX 中文輸入,可按左邊的 SHIFT 鍵暫時切換中英文輸入, 雖還是不太方便,但不無小補!在 MS 系統下有無此功能我就不了解了!

网友:
ha ha ha 哈 哈 哈
ba ba ba 罷 罷 罷
ba ba ba 罷 罷 罷
ma ma ma 罷 罷 罷
ma ma ma 罵 罵 罵
na na na    那 那 那 納 納 納
da da da    搭 搭 搭
wa wa wa  哇 哇 哇

補充內容 (2017-12-14 01:13 PM):
ba ba ba 罷 罷 罷
ma ma ma 罷 罷 罷
這兩行原本是寫爸,媽,怎麼變了 ???

楼主:
我提供一個還不錯的教學, 給有心想學漢語拼音的人參考!
其實這些教學在網路上很多,多看一些,更能融會貫通!
祝大家早日使用用這好用的輸入法!
漢語拼音輸入法~學習篇

网友B:
剛剛試著給用拼音來輸入,反倒容易被鍵盤上注音給混淆了。
看來要找純英文的鍵盤,會比較好學或是改用手機的鍵盤來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剛試著給用拼音來輸入,反倒容易被鍵盤上注音給混淆了。
看來要找純英文的鍵盤,會比較好學或是改用手機 ...

KKP 若是使用 MS系統,可考慮 sogou 拼音或是 google 拼音,這兩個都很讚!

google 拼音有人說是抄 sogou 拼音的,這都支援云輸入,也就是詞組的更新會在網上一直裀新, 永達保持最新的。

楼主:
一段还不错的影片教學!
最注要是展示拼音真的很簡單!
https://youtu.be/dfypjtQh9xc

楼主:
我又裝了 sogou 拼音,真的很好用!可自訂的項目更多,功能也更強了!
現在在學如何加字詞!

网友:
拼音输入法目前大行其道。音码输入的缺点是,时间一长容易忘记字形。我是形码、音码轮换着用。有的输入法可以两种方法混输。

网友:
漢語拼音和普通話(國語)有關,但和中文無關吧? 因為中文指的是文字,並不是語言....
若不會講普通話, 各地方的方言發音不一樣, 就不會用漢語拼音了!

而漢字/漢文(中文)適合所有方言,這才厲害的地方!

不同省甚至同省不同縣的客家話/方言還可能不相通...但漢字都可相通。
像台語(閩南話)/客家話/浙江話/湖南話/廣東話....都可用漢字...
但現在很多新詞,方言也漸漸沒法用漢字套上去了!  要在民國以前才能全都套上漢字。

秦始皇統一文字,約2200~2300年前,但那時是秦小篆, 現在台灣/香港人大多看不懂小篆...
漢朝把已統一的文字定型,成為漢字(漢隷),約2000年前,現在台灣/香港人大多看得懂2000年前漢字.
民國以清朝官話(北京話)統一語言,老蔣/小蔣是浙江人,講普通話鄉音很重,沒幾人聽得懂吧?這是過渡時期。
大陸也使用民國統一的語言做為普通話,並把漢字以普通話取其音,簡化為大陸用的簡體字。

大陸的簡體字和日本類似,都有引用漢字,串上口語發音改為自用的文字。
就像香港的口語字,或某些台灣搞出的台語字也是這樣形成的! 取其音,但不管中文字義...
漢字/漢文的簡體字(俗體字),並不一定是大陸用的簡體字,
所以,大陸也和日本一樣,只有引用漢字的部份算漢字,但已不算是2000年前的漢字/漢文了!

而台灣和大陸因為都講普通話(國語),是語言相通,但文字不怎麼通....
若沒把一整句以普通話串起來,只冒出個大陸簡體字,還真搞不懂那個單字是什麼意思..

PS.
1. 以樓主舉例要輸入 "中文輸入法", 用Google語音輸入法唸一下 "中文輸入法"就行了!輸入速度更快!
2. 因Google注音輸入法有語音麥克風鍵,且切換輸入法/符號/英文較方便,
    所以我都用Google注音輸入法+倉頡(速成)修正語音辨視錯誤的字。
3. 用Google語音輸入法也會和漢語拼音一樣,發音標準才能辨視正確。語音辨視正確時,在手機比任何輸入法快!
4. 若手腕有筋膜炎要戴護腕啦! 平時要戴,睡覺時也戴,會癢就脫下來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