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SR-515GXV控制機板燒毀

楼主(2017-12-14):
這樣冰箱還有救嗎

1.什麼原因會造成控制機板燒毀
2.電表量電源供應器電壓下降至 DC10V
3.換新的控制基板還會燒毀嗎

网友:
狀況慘烈 !
IC11炸了可能是連環爆主因,
建議有新的主板就直接換新的板 !

网友:
有救有救..換上新的控制機板.應該OK

网友A:
你是否有沒斷電拔風扇馬達端子 ?

网友:
1. XXX
2. YYY
3. Main Board/Adaptor/Fan 請全數更換就不會。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有沒斷電拔風扇馬達端子 ?

拆開鐵蓋就看到這樣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