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成 GP-12-600 直流變交流轉換器 /逆變器 DC12V轉AC110V

楼主(2017-12-15):
這顆電源轉換器是位小學同學委託我修的,已是第二顆相同情形,停電時使用此電源轉換器接電瓶DC12V轉交流110V 60Hz 供照明使用,但沒有將台電供電開關切掉,導致復電後將該轉換器打壞,直接查高壓區MOSFET Q5~Q8拆下檢查,結果2顆損壞,更換元件後就正常,圖3右邊2顆標示NG即為此次損壞品。

廠牌型號

廠牌型號

內部電路

內部電路

MOSFET

MOSFET

完修測試

完修測試

网友A:
你這位小學同學還真是神勇
用戶電力回送台電端
是極度危險
且違反電業法
請嚴正地告訴你這位小學同學
不要再這樣子使用了

网友:
恭喜完修
壞掉的都是AC端的MOS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位小學同學還真是神勇
用戶電力回送台電端
是極度危險

已請他做個延時自動切換開關,閉免問題發生

网友:
這樣用會出事要付刑責的喔!

网友:
朋友以前的同事就是這樣被電死的。
斷電後檢測確定高壓沒電,也不知哪用戶使用發電機沒斷開,電往外送,由110v一路升壓直到那位同事手一碰整個人像烤黑的香腸掉下來。
朋友看著同事一個一個的被電趕快轉行再也不碰大電。

网友:
2017-12-09
公司年度歲修
為避免外線無預警送電
都會把外線全部短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