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何以5V的變壓器,讓輸出端可以自己控制電源ON/OFF

楼主(2017-12-15):
如題
不管是幾伏特的變壓器---此為輸入端電源
輸出端可分流,以及可以讓自己控制輸出端的電源可on/off
簡單說就是電源插上LED燈
但是LED燈並沒有控制晶片
所以想從電源方面著手
讓電源就直接插在LED燈上就好
需要時再按或遙控開啟/關閉而已
還是有這種套件可參考的?
煩請各位達人給小弟建議

网友:
有3種方式參考:

(1) 5V變壓器如果空間夠,在變壓器裏面110V火線這邊做個開關。

(2) 在插座旁,再加一個開關。

(3) 買一個「插座遙控開關」,然後5V變壓器再插上去就行了。

网友:
請盡速補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