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水塔的水管漏水問題

楼主(2017-12-15):
有三個問題,請看照片:

1.接管處(金屬)那邊漏水.....拆開有沒有什麼要注意的???

2.這裡生鏽....可以買到不锈鋼的嗎???

3.水塔裡面有看到生鏽(外面沒有破).....要怎麼處理生鏽的問題????

謝謝回答.....

网友:
不鏽鋼參考

管件接頭 - 管配件.pdf

702.76 KB, 下載次數: 73

管件接頭 - 管配件

网友:
1. 要鋸開某一邊才能拆開,右邊可能要找接管的地方。或者把右邊(套銅內牙接頭)原本的膠合處烤一烤鋸開再接一個新的

3.   a.不管他
     b. 清洗(酸/鹼洗)
     c. 更換3系列不鏽鋼

PVC 管規格_接頭配件.pdf

425.16 KB, 下載次數: 47

PVC 管規格_接頭配件

网友:
修水 跟 修電 檢修結果不一樣 !

修水... 工法都對,說漏就漏 就是要砍掉重練。

老化的防漏膠皮,一經施力轉動就...說漏就漏就是要重新砍掉重練。
所以 找專業的施作

网友:
如果單純是想更換接頭
就如同 yiy123大 提供檔案資料內參考
樓主第一張圖的接頭,改成油令,較方便日後維護作業拆裝。

樓主第二張圖的管塞,想換白鐵材質,有的,拿舊管塞到水電材料行去比對尺寸買白鐵管塞即可。

當然
第一張圖接頭更換要用水管膠水施作。
第二張圖塞頭更換要用止洩帶配合包覆牙頭。

网友:
從照片看不出實際哪裡漏...你就自己用手摸,

因水塔沒啥水壓....
若水塔本體白鐵有裂或變形,從水塔內部貼塊鋁板或白鐵皮用矽康黏就好了!甚至可用汽水/啤酒的薄鋁片!
從內部補,就可靠水塔的水壓把它壓緊,薄鋁片是用來分散應力。

若是水塔的接頭處有點變形而漏水,因為不平整,則只要水塔內部用矽利康把縫封住即可!

若水塔的接頭縫漏水,就把接頭拆下來,纏好止洩帶再重新裝回去就好了!

你照片中生鏽的是塞頭,是有不鏽鋼的,但價格貴,
因為水塔沒啥水壓,也可買塑膠的。但若塞頭沒被鏽穿到漏水,就不用管它!

网友A:
水塔管路的尺寸通常應該是俗稱(英吋管)
應該可以去水電行買(俗稱英吋)的相關配件換新
這是(英吋管)接頭的尺寸
不知你的是不是這尺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塔管路的尺寸通常應該是俗稱(英吋管)
應該可以去水電行買(俗稱英吋)的相關配件換新

請問你是做裝潢還是水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塔管路的尺寸通常應該是俗稱(英吋管)
應該可以去水電行買(俗稱英吋)的相關配件換新

你這樣說我就知道了....

前幾天水塔有換位置....可能是因為移動導致銅接口有點漏水.....

我是用手去摸的....銅接口下面有水,其他地方沒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做裝潢還是水電?

我只是做過知道而已
對水電來說這是小兒科
我不是水電~~~~
水電學問很深
我是有時客串水電的三腳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你是做裝潢還是水電?

裝潢通常會兼水電,裝潢時順便移動(重配)電線...

蔡大可能身兼數職...看客戶需求變身

网友B:
我要當台灣水電工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要當台灣水電工啦!

原來是水電阿賢
老大基本資料解密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8%87%B4%E8%B3%A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水電阿賢
老大基本資料解密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B%E8 ...

經常接到女性客戶叫修~~~~~哦~~~壞掉了~~~壞掉了~~我要壞掉了...

老大都嘛會奮不顧身、24H待命、隨傳隨到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