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R-2CB 雙門電冰箱不冷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16):
這台LG GR-2CB 雙門電冰箱是我們家日常在用的,烏骨雞學姐跟我說突然不冷了,問瑪麗亞說早上看還好的,下午就突然都不冷了。

摸一摸冰箱沒有微微振動,表示壓縮機根本沒動,移出冰箱打開下方後蓋查看一下,發現冷卻風扇卡死了,我一看到蔽極馬達我就很頭疼。

馬達的塑膠線圈架因為高熱而焦黑,並且都因脆化而破損了。

另一邊就更為嚴重,整片破掉。

是有馬達型號可買,但是我想到要換蔽極馬達就很不甘心。

注意一看軸心部份組件磨損相關當嚴重。

散熱馬達故障不會導致壓縮機不工作,一定有其它原因,怕冰箱內的食物壞掉,所以先跟leo.rain 求救,他有在做冷氣相關工作,比較有維修這類電器的工具及零件。

leo.rain 是內行人,一聽我的敘述之後就有譜了,他首先檢查壓縮機的啟動器及"歐巴開關",果然就發現啟動開關故障了。

啟動器其中一腳像被熔解了,真是離譜........,換上新品後果然冰箱就開始運作了。

這樣雖然可以運作了,但是還沒有解決散熱風扇問題,leo.rain 知道我不肯換蔽極馬達,所以又回他家尋找適合風扇,結果他在家拿來一個100V的拆船風扇,這個我就可以接受了,先用束帶暫時固定,運作一陣子看看會不會過熱?

到今天已經第三天了,冰箱都恢復冷度了,運作也都很正常,風扇是裝在黑色散熱器的另一邊,綠色箭頭的散熱器溫度都控制的很低,紅色箭頭的壓縮機在運作時溫度會熱,只是手上沒有溫度計可測試一下壓縮機是否在正常工作溫度?

YA!我又可以跑出去摩非了。

网友A:
牛有一顆全新的25LG4, 可以代用4680J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68431300

Wish大有需要?

网友B:
老大 束帶還沒更換、不及格。
不喜歡原馬達的原因是??

网友C:
老大建議1.還是還原蔽極馬達.100V的拆船風扇.轉速快.但是噪音也大..110v電源過高..夏季可能造成溫度過高.
故障!
2.散熱網有點髒..清一清.效能會更好喔

网友D:
這帖壇主怎沒加精華
又跑去趴妹妹找波多~~~
再不加精華恐有對不起廣大的痞友的疑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大建議1.還是還原蔽極馬達.100V的拆船風扇.轉速快.但是噪音也大..110v電源過高..夏季可能造成溫度過高.

我也覺得散熱器髒、老大急著溜出去玩、所以視而不見。
不過這台要移動、很有份量…
銅管已經有銅綠了、要注意清潔及通風、這台銅管不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有一顆全新的25LG4, 可以代用4680J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25968431300

請問超級牛大這個馬達售價多少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 束帶還沒更換、不及格。
不喜歡原馬達的原因是??

風扇只是暫時固定,冰箱也未推回原位,先測試看看冰箱是否正常?
那種馬達叫做蔽極馬達,它就是很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建議1.還是還原蔽極馬達.100V的拆船風扇.轉速快.但是噪音也大..110v電源過高..夏季可能造成溫度過高.

其實這個馬達轉起來的聲音其實還好耶!我最主要是要測試看看冰箱是否修復了。
是的,散熱網的確髒了,冰箱推回去之前也是要清一清。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帖壇主怎沒加精華
又跑去趴妹妹找波多~~~
再不加精華恐有對不起廣大的痞友的疑慮喔! ...

站上的精華帖只有我才能加的,不過我的維修實例帖加精華很少,因為加一加可能酷幣馬上破50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站上的精華帖只有我才能加的,不過我的維修實例帖加精華很少,因為加一加可能酷幣馬上破5000 ...

加精華後會跑到最新精華是給會員方便看的啊!
誰管你酷幣到一萬啊
你的酷幣有點像展示品
會員要標的東西你不是都常常會讓~~~有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精華後會跑到最新精華是給會員方便看的啊!
誰管你酷幣到一萬啊
你的酷幣有點像展示品

那蔡董的意思要我每次都出來搶標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蔡董的意思要我每次都出來搶標嗎?

不!不!
1.我不是那個董不董的,前一陣子被収押那隻廢物熊才是台灣的大董
2.正確應該說你把那些酷幣分一分,轉給會員們!會員們最近好像很缺酷幣

完了!!!我好像話太多了緊酸 來去點公狗確實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精華後會跑到最新精華是給會員方便看的啊!
誰管你酷幣到一萬啊
你的酷幣有點像展示品

嘉分嘉分 !我要說的、總裁都幫我說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精華後會跑到最新精華是給會員方便看的啊!
誰管你酷幣到一萬啊
你的酷幣有點像展示品

你是要他往自臉上貼金嗎?
他應該不會做這種事啦,你看可能要一萬小時才能看到他的維修帖,很寶貴的喔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超級牛大這個馬達售價多少錢呢?

牛下星期寄給您, 換了能用的話, 您自行出個價就是..
牛是 2015-10-23 在下面這賣場買的. (賣家賣$419)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40374569016

网友E:
不知 Wish大這冰箱
原先壞掉的避極式風扇馬達
軸承是不是黃銅含油軸承
這類套筒軸承磨擦力較大
記得之前有廠商作出滾珠軸承的風扇馬達可代換
可找看看尺寸相近的來代換
小弟換過除濕機風扇就是這樣換的

下圖借網拍圖
示意滾珠軸承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下星期寄給您, 換了能用的話, 您自行出個價就是..
牛是 2015-10-23 在下面這賣場買的. (賣家賣$419)
ht ...

印象中覺得原本的馬達軸心比你這一個長許多,我星期二回家時測量一下再說好了,不過你當初既然買了為什麼不用上去呢?
另外你這個馬達賣家的標題說是逆轉,這個馬達還有分正轉跟逆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 Wish大這冰箱
原先壞掉的避極式風扇馬達
軸承是不是黃銅含油軸承

是啊!我看過的蔽極馬達都不是滾珠軸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印象中覺得原本的馬達軸心比你這一個長許多,我星期二回家時測量一下再說好了,不過你當初既然買了為什麼 ...

正逆轉、軸心反向裝就可以解決。
不過原馬達也用了12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逆轉、軸心反向裝就可以解決。
不過原馬達也用了12年…

請問仙蒂軸心怎麼反裝?
這期間馬達已經換過一次了,並不是現在才壞喔!

网友F:
  散熱馬達是用來冷卻凝縮器,而凝縮器還有一個用途,是用來加熱水盤讓水蒸發掉
所以凝縮器溫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兩者需取平衡

  拆船風扇的轉速比蔽極馬達轉速快,是否會造成水盤水無法蒸發而溢出
這要過幾天之後才能確定,這點老大可要注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印象中覺得原本的馬達軸心比你這一個長許多,我星期二回家時測量一下再說好了,不過你當初既然買了為什麼 ...

當初既然買了為什麼不用上去呢? <<< 因為規格根本就錯了.. 裝不上去! (太厚了)

這個馬達還有分正轉跟逆轉? <<< 因為配合扇葉, 所以有分正反轉!
就如Sandy大說的, 將馬達分解, 軸心換個方向裝, 就會改變轉動方向!
配合扇葉, 就可以變成 吸風 或是 吹風!

牛把包好的馬達拿出來, 確認它是 "逆時針轉", 另外大概量了下尺寸, 供您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仙蒂軸心怎麼反裝?
這期間馬達已經換過一次了,並不是現在才壞喔!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仙蒂軸心怎麼反裝?
這期間馬達已經換過一次了,並不是現在才壞喔! ...

我玩過浴室排風扇的馬達、有時會裝錯邊、發現就排變成吸、就是軸心的方向裝錯、原軸心向上、如果是逆轉、將軸心整組向下、因為都是卡孔、所以可以這樣裝。
我家冰箱與你同款、年紀大你的約一兩年、上次是銅管漏冷媒、風扇是沒有換過、冰箱後方要與牆壁有距離、其實我個人觀察認為夏天時、要注意冰箱的通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散熱馬達是用來冷卻凝縮器,而凝縮器還有一個用途,是用來加熱水盤讓水蒸發掉
所以凝縮器溫度不能太高也不 ...

謝謝!原來它叫冷卻凝縮器,如果它還有另一功用需加熱水盤讓水蒸發,這樣我就得考慮一下了。
那請問我風扇的方向有沒有裝錯呢?就是說風扇出風口應該往凝縮器吹還是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初既然買了為什麼不用上去呢?

我星期二量好後再貼上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星期二量好後再貼上來。

好的, 牛已經包好了, 郵局營業日隨時可寄!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它叫冷卻凝縮器,如果它還有另一功用需加熱水盤讓水蒸發,這樣我就得考慮一下了。
那請問我風 ...

沒記錯應該是要往凝縮器吹 (其他大大知道答案請再確認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原來它叫冷卻凝縮器,如果它還有另一功用需加熱水盤讓水蒸發,這樣我就得考慮一下了。
那請問我風 ...

看葉片就可以判斷馬達用的是正轉還是逆轉的了!!
Wish大的葉片是 "逆轉" 馬達用的! 所以是 "吹風" 的... (應該啦.. 錯了勿酸)

露拍: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7170326184

网友B:
昨天一直想為何是逆轉風扇??
"逆轉"風扇往黑色散熱器"吹",
應該將風往旁邊(左)散熱孔帶.
(有錯請更正)
如果是正轉的風扇會將風,
往黑色散熱器(右)內部吹,
導致散熱不良.
因為冰箱後方還有一塊保護蓋.

想請問大家(師父們),
如果後方保護蓋不裝,
會不會比較好,
因為這裡的沼氣(溼度)很高,
會造成銅管銹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直想為何是逆轉風扇??
"逆轉"風扇往黑色散熱器"吹",
應該將風往旁邊(左)散熱孔帶.

果然是痞酷女高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直想為何是逆轉風扇??
"逆轉"風扇往黑色散熱器"吹",
應該將風往旁邊(左)散熱孔帶.

這個保護蓋~
有的機型設計上是用來導風的~
從左吸入再從右排出~
才不會造成「回風」

如果沒有風扇的~
可以用來防老鼠的~

沼氣(溼度)很高~
可以在銅管上漆油漆、保護漆之類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葉片就可以判斷馬達用的是正轉還是逆轉的了!!
Wish大的葉片是 "逆轉" 馬達用的! 所以是 "吹風" 的... ( ...

請問這種葉片倒著裝,會不會吹變吸

小弟以前拿飲水機壓縮機風扇作實驗,倒著裝風力變小,正吹還是正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保護蓋~
有的機型設計上是用來導風的~
從左吸入再從右排出~

防老鼠也是考量之一、
還有降溫太多水盤的水蒸發太慢、
會溢流出來、
刷油漆這建議不錯、
我原來想法是上黃油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個保護蓋~
有的機型設計上是用來導風的~
從左吸入再從右排出~

重複、自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一直想為何是逆轉風扇??
"逆轉"風扇往黑色散熱器"吹",
應該將風往旁邊(左)散熱孔帶.

LG對開下方有掛散熱風扇鐵殼一定要鎖回去喔
不然會造成迴風不良散熱不佳

若沒有原廠風扇零件或風扇塑膠架脆化掉,可以散熱銅管外掛兩個12V直流風扇跟加12V變壓器也會滿安靜

改12V風扇

改12V風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果然是痞酷女高手

很厲害的,所以我說是仙姑啊,還差一點被K,此後只敢稱 鮮姑..........

网友:
引用 网友I:
很厲害的,所以我說是仙姑啊,還差一點被K,此後只敢稱 鮮姑..........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請問這種葉片倒著裝,會不會吹變吸

小弟以前拿飲水機壓縮機風扇作實驗,倒著裝風力變小,正吹還是正吹 ...

changold2 您指的是把葉片翻過來裝是嗎?

牛是沒過樣試過啦~
因為軸心反裝就可以改變方向, 不用反裝風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