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求ASUS TF101變型平板和鍵盤基座電路圖

楼主(2017-12-16):
在網拍標到一台變型平板,喇叭一邊無聲,耳機正常,拆開測量喇叭開路,更換喇叭後變破聲,應該是聲音解碼或是放大器故障!
平板插入鍵盤機座發現電源螢幕顯示不會增加電量,拆開發現電池膨漲,測量電池短路,更換電池後還是一樣不會增加電量,應該是隔離,充電電路故障!
求ASUS TF101變型平板和鍵盤基座電路圖

网友:
放大器故障回追線路看晶片型號!!   不充電原因很多,接頭先檢查是否有接合,接合後有沒導通,接頭故障是常見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