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線路中的IC 可用什麼編號IC替換

楼主(2017-12-16):
如圖之IC A1 NE529A  及 A3  L 144 這兩顆IC  都不是我們常用的IC ,且  A3  L 144 這顆IC 求助 GOOGLE 大神也找不到DATA SHEET,   請問 有甚麼我們常用且好買的 IC可以替換嗎? 謝謝!!

网友A:
使用單顆LM331,應可替代整體電路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單顆LM331,應可替代整體電路功能.

純路過插花

雖然看不懂內容
似乎意味著 Frequency-to-Voltage
ciko.ciko老師提出的LM331代換,
查找datasheet 標示此IC可應用於 Voltage-to-Frequency 或 Frequency-to-Voltage
兩種模式都可以同一顆IC設計應用達成 (實體線路設計差異,作出不同應用方式)
LMX31 Voltage/frequency and frequency/voltage converter

以LM331模式隨機尋找
也有類似的IC
這裡有篇以 VFC32 應用方式 ,當中也有簡易示範說明兩種電路
Voltage-to-Frequency and Frequency-to-Voltage CONVER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單顆LM331,應可替代整體電路功能.

謝謝!!  有找過此編號IC
不過它的FULL-SCALE 只到10KHZ ,
而我的需求是 200KHZ 因此沒有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純路過插花

雖然看不懂內容

感謝您的回覆, 關於VFC32 這顆IC 好像符合需求 ,
不知道哪裡可買到此顆IC, 問了光華商場幾家電子零件店都說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關於VFC32 這顆IC 好像符合需求 ,
不知道哪裡可買到此顆IC, 問了光華商場幾家電子零件店都 ...

sorry,我也不知哪邊買 VFC32 IC

那資料是網路撈出來的

網拍找看看,應該有的
(或 DIGIKEY 或 MOUSER 也找可看看)

网友:
或選用AD650 or AD654.

网友:
要不要參考CMOS 4000 系列裡的  CD4046 / HEF4046 /74HC4046

學生時 長明街買過 應該是容易入手

PLL ( PHASE COMP / LPF / VCO ) LPF 拉出就是

楼主:
感謝酷友提供意見, 如#3樓大大所說
本人需要一個能夠檢知頻率上下限的線路,頻率工作範圍 10Khz ~ 200Khz ,
需要一個Frequency-to-Voltage線路,先將頻率轉換成電壓,再由電壓比較器來調整上下限,
目前已繪製好線路圖如下, 不知道是否有那裡有疏忽之處, 希望大家可以提供改進意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酷友提供意見, 如#3樓大大所說
本人需要一個能夠檢知頻率上下限的線路,頻率工作範圍 10Khz ~ 200Khz , ...

LM339輸出為open collector,使用時需先接一顆提升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輸出為open collector,使用時需先接一顆提升電阻.

謝謝ciko.ciko 的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