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馬達會漏水....(賀眾)

楼主(2017-12-17):
有去爬文說是可以換三角膜片,不知道台北那邊有在賣?
還是買馬達來換即可?
感謝指點迷津..
https://photos.google.com/photo/AF1QipNhBWUVOW8_D3UM7u1lcdjT789_1x_69IarRb4x
https://photos.google.com/photo/AF1QipM3VM0dX3KdyqQ4U_3JH7N5lcq4uUtxY2zBe_Ow

网友A:
  圖打不開.

  於各拍賣網站搜尋 "三角膜", 單價不超過 NT$50.

  不過, 由於有款式不同, 故核對對好賣場圖照確認樣式再購買.

网友B:
馬達頭三個螺絲先鎖緊試試,看有無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達頭三個螺絲先鎖緊試試,看有無改善!

我剛有去鎖緊,可是水還是會慢慢的滲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打不開.

  於各拍賣網站搜尋 "三角膜", 單價不超過 NT$50.

我去拍賣找過了!!一片25元、運費70元......所以我才想問看看台北那裡有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拍賣找過了!!一片25元、運費70元......所以我才想問看看台北那裡有賣。 ...

這種壓縮馬達都是通用品,一般都是整個壓頭頭換掉!
以你的情況可能是壁片問題, 也有可能是壓縮頭有裂痕!
若漏的不嚴重,用 AB 膠補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壓縮馬達都是通用品,一般都是整個壓頭頭換掉!
以你的情況可能是壁片問題, 也有可能是壓縮頭有裂痕!

早上到露天下標了一顆馬達。
我把舊的拆開來看,裡面的膠都硬了,而且三角膜我拆不下來,本來是想看能不能修一修當備用,這下可能要殘念了!
https://photos.app.goo.gl/kpsxiviAW4zgcAAN2
https://photos.app.goo.gl/HBYrUz6xA5J5JMTs2
https://photos.app.goo.gl/eWVh9Gf2d4p5smnD2
你說的是黑色部分有單賣嗎?
https://photos.app.goo.gl/ijdAQvgfuvJ4yZBQ2

网友B:
一般我是建議換新的,馬達也是有使用期限的,以前我們也有用過換整個壓縮室, 但用不了多久!
借一下圖:
上面是壓縮室, 水是在此壓縮成高壓,另幾張圖是壓縮室和馬達本体結合之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是建議換新的,馬達也是有使用期限的,以前我們也有用過換整個壓縮室, 但用不了多久!
借一下圖:
上面是 ...

這一顆也用的夠久了~
運轉都沒有異音,丟了很可惜...
謝謝您~~

网友C:
基本上馬達本體不會壞  除非吃水 造成內部培林磨損 出現異聲 所以馬達配置建議倒吊 然後變壓器也容易壞
漏水通常都是三角磨片 20~25元 40G~400G規格都一樣 但是馬達頭段高流量有些不同
拆卸工具需要起子機 不然難卸下逼緊的白鐵螺絲  會拆就拆模片共3長3短螺絲 注意內部彈簧 不會拆就拆頭段3顆長的白鐵螺絲

平均1年換1~2片磨片的經驗  敝人有在養殖 400GRO機每天在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馬達本體不會壞  除非吃水 造成內部培林磨損 出現異聲 所以馬達配置建議倒吊 然後變壓器也容易壞
漏 ...

馬達變壓器很容易出問題, 若你有拆開看過一定會昏倒,大嘆'"就這樣"

馬達本体還有一較嚴重問題, 碳刷也有使用期限的!

网友:
通用型RO加壓馬達...幾佰元左右換新一顆新馬達比較實際..
因加壓頭漏水其他軸心差不多.. 純建議

网友:
檢查 碳刷,搞不好,快沒了,

楼主:
經驗不足
新馬達進出水L型接頭,只纏了3-4圈止水帶就裝上,導致馬達一運轉就滲水...
問了賣馬達的老闆說,要纏上9-13圈止水帶才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經驗不足
新馬達進出水L型接頭,只纏了3-4圈止水帶就裝上,導致馬達一運轉就滲水...
問了賣馬達的老闆說, ...

止水帶要上幾圈才夠, 這很難說,因為止水帶厚度不一, 水電行賣的那種太薄了!至少要上12圈!

其實久了就抓到要領了,可依套進接頭時的緊密感覺就知道會不會顙!

還有套的方向很重要, 要和螺紋方向一樣否則容易鬆動漏水。馬達的出水口壓力大, 多上幾圈沒關係, 我試過上了22圈還無妨。止水帶有靭性及延展性, 不會把進出水口撐裂的!
我用習慣的是這款,P&t 0,1mm×13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止水帶要上幾圈才夠, 這很難說,因為止水帶厚度不一, 水電行賣的那種太薄了!至少要上12圈!

其實久了 ...

請問「螺紋方向一樣」的意思是指要往鎖進去的方向纏嗎?
例如:往右轉進去鎖緊,止水帶就是往右纏

网友:
沒有圖真的很難說明,簡單的說, 轉進去時愈來愈緊不會鬆動就對了!

网友:
各位會員!自從有痞酷網來我一直呼籲,為了未來論壇能保持圖文完整,請不要用外面的貼圖空間,請用論壇標準的方式貼圖,底下連結3樓已說明的很詳細,甚至12樓有示範︰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大家看到違規帖子要馬上勸告發帖會員儘快更正,而不是回答他的提問,管理人員一直在注意維護這些是很灰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