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手工電銲教學

楼主(2017-12-18):
還不錯的電銲子,加上電鍚機價格也不貴了,很適合大家參考一下:

https://youtu.be/X_gYna66654

楼主:
銲白鐵, 好像材料\工具都不一樣,我是外行,但我對白鐵銲接很有興趣!
https://youtu.be/rhKeM_959mo

网友:
要銲白鐵~只須找白鐵焊條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銲白鐵, 好像材料\工具都不一樣,我是外行,但我對白鐵銲接很有興趣!
https://youtu.be/rhKeM_959mo

不鏽鋼一般都是用氬焊,也就是俗稱的阿魯夢。

网友A:
用氬焊的焊道比較漂亮~很容易就可以做出魚鱗焊的焊道
用電焊就很難了~加上容易有飛濺的焊珠燒焊後焊接處不美觀
所以就很少人在用了~幾10年前白鐵照樣用電焊焊的
只是焊完要打磨加酸洗拋光才會亮晶晶的~滿麻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氬焊的焊道比較漂亮~很容易就可以做出魚鱗焊的焊道
用電焊就很難了~加上容易有飛濺的焊珠燒焊後焊接處不 ...

氬焊需要用焊條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氬焊需要用焊條嗎???

要阿~不然怎麼焊~ 除了用點焊方示~

補充內容 (2017-12-20 06:57 AM):
焊條跟電焊機的不一樣喔!

网友C:
請問電銲/氣銲 是不是 都很傷視力(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電銲/氣銲 是不是 都很傷視力(眼力)...

是的~所以要帶護目鏡~

网友:
高職讀機工科,術科老師不教
其實焊機需要電力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