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好點子] 自己DIY磨鑽頭

楼主(2017-12-18):
只要自己用夾具固定就可以自己磨鑽頭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YUa8SEu4_E

网友A:
電子相關用的鑽尾通常都是1mm以下,應該是沒有研磨機可用,就算有也是非常昂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相關用的鑽尾通常都是1mm以下,應該是沒有研磨機可用,就算有也是非常昂貴。 ...

我的想法是鑽尾用刻磨機夾直......再用固定鉗夾好刻磨機.....調好傾斜角.....

看是二邊的哪一邊水平直線移動.......當然磨一點點就行了....

(不用我提醒刻磨機要開動吧!!!......可以用就行了....)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58040226

這個就不錯用了... 但, 六角柄的.3mm以下的 不好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158040226

這個就不錯用了... 但, 六角柄的.3mm以下的 不好磨! ...

我用的鑽尾最小是0.5mm,不過我從未看過能磨1mm以下的磨鑽設備,小鑽尾應該是另外有專用機器,價格應該也是貴到嚇人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鑽尾最小是0.5mm,不過我從未看過能磨1mm以下的磨鑽設備,小鑽尾應該是另外有專用機器,價格應該也 ...

用手慢慢磨......

网友:
這麼小的鑽尾我不會磨,如果5mm以上我還可以勝任,我以前做工程很多機會要自己動手鑽孔、攻牙等等,偏偏我買的鑽尾都是NACHI 鍍鈦或含鈷的鑽尾,斷掉也很心疼,剛好認識一位做鐵工的老師父,他花時間教我怎麼磨鑽尾,所以我也會用砂輪機磨鈍的或斷掉的鑽尾。

网友C:
這個比較好用(磨床工具)XD
沖子成型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角度修整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204888274525

沖子成型器

沖子成型器

角度修整器

角度修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比較好用(磨床工具)XD
沖子成型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312a.7700824.w5003-1752041 ...

玩家不是職人......如果是職人,當然值得買器具或治具來幫助工作使用.

玩家也沒幾支,自己磨一磨,可以用就行了...........

不過,以前弄斷過一'二支鑽頭以後...........覺得金屬跟金屬在對幹的時候,上點切銷油是好的....

你找東西來給大家看也很好就是了......這樣有需要郤不知道的人也可以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家不是職人......如果是職人,當然值得買器具或治具來幫助工作使用.

玩家也沒幾支,自己磨一磨,可以用就 ...

剛好有看人作過才知道。
簡易的加工有看過用機油代替切削油

ps:有試過用砂輪機磨鑽頭還是磨不好,最後還是請同事幫忙(角度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