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變頻器上之零件規格

楼主(2017-12-19):
各位前輩您好想請教下圖之零件名稱及規格使用在變頻器上,

其他燒毀功率晶體都已經更換新品剩下此一零件目前沒有頭緒.
如果有知道的前輩可否提供資訊謝謝.

网友A:
可能是IPM,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PM,不好找

目前看來是這樣 問了十幾家對面IC零件商都說沒有這個 謝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看來是這樣 問了十幾家對面IC零件商都說沒有這個 謝謝您

不知 STRL472 資料
有沒有參考用途

STRL472   數據表
SIP-10 STR-L40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 STRL472 資料
有沒有參考用途

很有參考價值的資料, 如果腳位相同 ,可以核對一下線路,說不定可合用!! 可惜腳位不同

楼主:
抱歉補上背面資料

back

back

背面有兩顆凸起來的IC 紅圈為燒燬處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補上背面資料

背面有兩顆凸起來的IC 紅圈為燒燬處

抱歉,這個不是我說的IPM...

网友C:
這是客製(非標準規格)產物 : 自家離散元件電路自成一規格(或委外製作)加上環氧樹脂封裝
既然是該廠家非標準規格產物 貨源只有原廠獨家
我的看法: 除非殺肉 ,否則沒救,  變頻器原廠客服體系 只會要你換整組基板

IPM : Intelligent Power Module 智能 功率 模組
別被Intelligent 智能  嚇到
其實大多數 是將 功率元件與其驅功率元件之電路  合在一起成一個模組
最常出現在工業變頻器 常常要 三相電壓 因此IGBT(或大功率MOSFET) 單相x三組電路
合成模組之後 體積空間與產品設計使用便利上有優勢
多數的IGBT(或大功率MOSFET) 供應商同時都會有IPM 產品供應
供應商如 ROHM / INFINEON / S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客製(非標準規格)產物 : 自家離散元件電路自成一規格(或委外製作)加上環氧樹脂封裝
既然是該廠家非標準 ...

了解感謝前輩提供看法 難怪連賣IC的廠商都說找不到沒這種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