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 SAMPO RE-P10M2微波爐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20):
聲寶 SAMPO RE-P10M2微波爐不加熱維修實例

1.有過電可以啟動,燈會亮、轉盤也會轉,但是不會加熱

2.型號~SAMPO RE-P10M2

3.配線圖

4.外殼拆開一看~不得了啊~滿滿都是德國小強的排泄物~超噁的~

5.細部分解清潔OK

6.先測量高壓保險絲(5KV/0.75A)正常沒斷

7.測量高壓電容(2000VAC/0.94μF)容量正常

8.用指針式電錶(R X10K檔)測量高壓二極體,順向導通阻抗約80K-->正常

9.逆向不導通-->正常

10.磁控管型號

11.測量磁控管2腳線圈導通低阻抗-->正常

12.測量磁控管P1與外殼阻抗無限大-->正常

13.測量磁控管P2與外殼阻抗無限大-->正常

14.組回測試一樣不加熱,既然高壓電路元件都正常,表示故障在低壓電源板上

15.測量低壓電源板RY2繼電器供電線圈二極體(D22)短路-->隨手拿一個1N4148銲上OK

16.低壓電源板背面銅箔保護綠漆腐蝕刮除清潔,斷線補銲

17.低壓電源板背面銅箔,噴上一層防護罩(電路板膜層保護劑)

18.組裝測試最大火力輸出約1473W/15A

19.試爆OK~爆米花啦~好香喔~

网友:
1.4KW好吃電阿~~~~~電器迴路得獨力喔

网友A:
w大可以請教倒數第2張那個表示自己做的嗎?
還是可以去哪邊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大可以請教倒數第2張那個表示自己做的嗎?
還是可以去哪邊買呢?

買功率錶,自己接線,很簡單。

站上allen388399大~有賣,請發信詢問他

交流/直流 功率表 - 網路團購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bbs.pigoo.com/thread-64193-1-1.html

网友B(2018-01-21):
請問 wet 大
在測試高壓電容
是否需要先放電
如要放電又要如何放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 wet 大
在測試高壓電容
是否需要先放電

請看第7項照片~高壓電容符號有並聯10MΩ洩放電阻,理論上高壓低容量斷電後電容量馬上被釋放了。

安全起見還是用有絕緣把手的尖嘴鉗,把電容2端端子短路一下比較保險。

网友B:
謝謝 wet 大的解答

6.先測量高壓保險絲

小弟參考了 wet 大 的檢測
發現小弟帶回的微波爐的高壓保險絲是壞掉的
想做替換
不過不曉得如何拆卸
導致高壓保險絲玻璃管破裂

而高壓保險絲 有看到5kv
由於拆的時候有損傷
所以不曉得要用耐壓多少安培的保險絲
好像一般都使用 0.75A
圖片中的型號就是小弟目前在維修的規格

所以想請教 wet 大

補充內容 (2018-1-25 12:35 AM):
請問 wet 大保險絲電流應該要用多少安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 wet 大的解答

6.先測量高壓保險絲

高壓保險絲(5KV/0.75A)
微波爐 高壓保險絲 5KV 0.75A 0.8A 0.9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5497882396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保險絲(5KV/0.75A)
微波爐 高壓保險絲 5KV 0.75A 0.8A 0.9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 ...

謝謝 wet 大
提供教學
讓小弟了解微波爐的檢測重點
很謝謝你
這麼熱心解答小弟的問題

小弟已娙跟網拍業者訂購
應該可以順利的
完修這一台微波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