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請教關於[自製滑軌]的材料選擇(或設計)問題

楼主(2017-12-20):
我想要做一個加工[平移]平台來用.....
就是自己用來固定電動工具,像電鑽,切斷機或氣動工具等....反正就是直線好移動的平台....
基本上[精密度不用高],好移動就可以,所以[可用]'[便宜]跟[好取得]是自製的重點.

1.我自己手上有的是類似這種...伸到最長有幾mm的搖動......
跟這裡的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08-1-1.html

2.很多不知道叫什麼名字,怎麼稱呼.....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除了[平移],可移動的長度也是個問題.....照片一大約有20多公分.

我不是很懂這些,所以上來跟大家討論討論[設計考量]........

補充內容 (2017-12-24 08:12 AM):
影片一開頭就有走長直線的方法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62-1-1.html

网友A:
靜待佳作, 最近很用功哦!祝早日心想事成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靜待佳作, 最近很用功哦!祝早日心想事成

我找到現成的套件,也不貴,用買的也可以.....

可以買各別零件自己回來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現成的套件,也不貴,用買的也可以.....

可以買各別零件自己回來裝....

這個本會不會下得太重!

网友:
拿尺寸接近管材,大管套小管

网友:
3D列印
雷射雕刻
用的零組件~~光桿,光軸

网友:
樓主
我家裡自己DIY設計裝潢(多方請教專業約N年)是有組一個木工平台(除機械完全木作),最後也變成家具。
或請教問某tsai***1大應該有相關或看的較多的,也有在賣現成的。
下面參考看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cDRHhTQej5lX-cgbWC8
金屬恐怕就難了,光是單一功能管件車牙機就破萬了,最基本就是鑽床(手工控制)。

网友:
那天前陣子 在痞酷上 有報消息回收場見到的光學尺
  那個挺適用的

网友:
有前輩在呼叫tsai***1
好像跟我得有點像n_064|
draculaxx前輩我的看法是
  第1項五金是裝潢常用的抽屜五金
   跟第2項五金這兩種
   就好像以下兩種工具功能不同無法相比
   但也可以搭配使用
   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把你的想法畫一個草圖
   這樣可以讓會員朋友們給意見比較有方向
   看是1適用,還是2適用,或者兩個可搭配使用
   這是小弟淺見
    另外晚上回家我拍三節滑軌 的放大版他有160公分長
    這只有外銷台灣應該買不到

楼主:
其實我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想把任何工具架在上面做直線切割而已.....

有時想想,其實也不用很長....精度也不用太高(不必用上光學尺)......

我的想法有想到很簡單又很便宜的方法.....................就是用金屬輪去夾...像雲霄飛車一樣......用一段角鋼就可以了....很便宜也很直了.....

网友B:
                   之前三節滑軌床底的應用

鍵盤是比例尺
全部拉出360公分

下面我是使用150公分重型滑軌

   一個抽屜我只使用一支重型滑軌固定在床底內側
   抽屜另一側下方我使用兩個活動滑輪

這150公分重型滑軌強度用在這抽屜寬60*長120公分
算小兒科抽屜拉進拉出穩如泰山
床鋪面可以拆解方便抽屜或床底維修

网友C:
影片中4:35分出現的小機台,d大是想做這種的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Srg_iezV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三節滑軌床底的應用

有趣的東西.....

不過我覺得踢到把手會很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影片中4:35分出現的小機台,d大是想做這種的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Srg_iezVw ...

這個我知道.....用買的就行了......有三種尺寸..... 800'1200'1600元...

這我有打算買,這價錢也不用自己做.....

我是要裝切割機的直線切割台.....切直線......

(我也有點想買桌上型電鑽........就配那玩意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三節滑軌床底的應用

tsai5371大.....我是沒有什麼草圖.....

只覺得能越薄越好.......也就是高度越低越好.......

因為手提切割機的刀刃就那麼一點.....

我也沒有什麼譜........

我今天去特力屋看不锈鋼的空心管(浴室常用掛毛巾的那種),有點軟.....不行.....
(但是我想,把木頭挖個槽,這樣也可以解決過軟的問題.....)

這個問題只是在發想而已.....

网友:
如果只是像鑽床這種短距移動,軸承滑軌還滿合適的。
8mm滑軌報廢印表機可拆得,6mm報廢碳粉匣可拆得。
直線軸承用3D列印也很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i5371大.....我是沒有什麼草圖.....

只覺得能越薄越好.......也就是高度越低越好.......

网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直接買.... 滑軌...滑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5496722499

网友D:
換角度想為何不移動被切割之物品?
工具在操作時候本來就會振動,
對滑軌精度&強度要求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tsai5371大.....我是沒有什麼草圖.....

只覺得能越薄越好.......也就是高度越低越好.......

樓主
請問切割甚麼?切布/切肉/切石/切木/切金屬..........差很多

自己做的話載具不動(較安全) 物可動,木心板(有份量改夾板)6分3*6四片組合加一條角木3*6寬最少一英吋,可切4*8,游刃有餘,除肉類與大量地磚需水無法使用(須包覆美耐板價格翻好幾翻,更厚工)。

(1)一片桌台不動(底)3*6
(2)一片二切三等份3*2 貼合桌台(底)上方(活動很重要要等邊不然會卡住(包括如下刀具等平行),嚴重顏射),左右固定(用螺絲易於拆卸),刀具含雕刻刀切削刀口固定板3/1處約5-10CM與中間活動板呈平行,活動中間板則是面對刀具(左邊或右邊自選)移動,務請加角木3*6固定中間板邊(刀具裝上送電前推多餘角木自動脫落(剩下角木切四段固定桌底,卡貼齊井字四邊角),(包括往後材料切割),(上層中間板反轉角木自然在下,就變成工作大平檯)
(3)一片對切二等份3*3(或自行決定高度) 做桌底短邊桌角
(4)一片對切二等分1.5*6 雙邊桌角固定(空隙以利操作變更機具,四塊桌腳呈井字(對接處可切凹溝對接(免黏免鎖))
全部可活動重組(頂多鎖螺絲),細部變化相當大包刮載具(依此比例也可縮縮縮........,至於放大就不易操作了)。
以上參考(不包括機具)

网友:
tsai大說明了圖一的抽屜滑軌尺寸多樣,如果只要求順暢不要求精密,這類的滑軌很容易取得,相比較其他滑軌來說不算貴,通常是兩支一組一對一對賣。。
木工五金建材行,就是看到一堆夾板木板這類的建材行可以問問。三節滑軌是通用名稱。

ps:如果所需要的精度是靠自己手部操作控制,這樣的滑軌是可以用。如果想要依賴滑軌提供精度操控,那麼這種滑軌可能瞞已滿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換角度想為何不移動被切割之物品?
工具在操作時候本來就會振動,
對滑軌精度&強度要求很高. ...

對吼......忘了震動......

還有,如果東西比較大,像鐵板,有時可能不能以移動物體處理.....

楼主:
我有看到這個軌道.....但是是木頭做的....

但是我在考慮要做的是金屬的.....

(我在思考這個的時候剛好看到這段影片,覺得還不錯,所以貼了上來.)

网友:
以前公司的盤鋸床用很簡單的方式,就用角鋼尖角朝上當軌道,尼龍輪直接放在上面而以。
前題: 鋸床本身就不小,也有些重量。

楼主:
影片一開頭就有走長直線的方法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66862-1-1.html

网友:
鋁擠加滑輪塊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