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焊機0.1秒通電用NE555 8PIN-DIP 振盪器 問題

楼主(2017-12-20):
在 自製點焊機(自繞變壓器)兩段電壓3V--5V,scottwang大建議我*
0.1 Sec 可以用NE555的單穩態自己DIY一個,網路很多,再加個電晶體或MOSFET去推動Relay.
http://bbs.pigoo.com/thread-66342-1-1.html
找了電路,也試 好久,但第2腳要按下,再放開才開始計時,
實際需要;按下通電0.1S自動斷電(沒放開),才附合需求,因按下放開的時間比0.1秒還長。
請教各位前輩,有適合的電路或經驗嗎?

网友A:
你在Pin 2串接一個0.1uF的電容,最好用無極性的.

网友:
太過粗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Pin 2串接一個0.1uF的電容,最好用無極性的.

剛試了,一樣要P2的SW斷開才會斷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試了,一樣要P2的SW斷開才會斷電。

你有把pin 2斷開,再串入0.1uF接到SW和R2的共同端嗎?
拍一下照片來看看.

网友B:
不會啦,只做一台~
且可以有 Attiny for arduino 可以選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會啦,只做一台~
且可以有 Attiny for arduino 可以選擇

如果是多功能當然無所謂,若只是單穩那個功能,那也太浪費Arduino了.
把大將當小兵在用,Arduino會在心裡挺不爽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把pin 2斷開,再串入0.1uF接到SW和R2的共同端嗎?
拍一下照片來看看.

與R2並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功能當然無所謂,若只是單穩那個功能,那也太浪費Arduino了.
把大將當小兵在用,Arduino會在心裡挺 ...

這點我的看法就不同了~~
現在這種時代都嘛是用簡單的 mcu 去取代這種工作。
市面上滿多產品都是這樣設計的。

网友A:
怪怪的,怎麼跟我講的不一樣?
是把電容串連接入Pin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怪的,怎麼跟我講的不一樣?
是把電容串連接入Pin 2.

那是否P2串0.1UF,觸發是0.1接地,也就是SW的兩端是電容與負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否P2串0.1UF,觸發是0.1接地,也就是SW的兩端是電容與負極。

原來的Pin 2是接R2和SW,現在改為Pin 2接0.1uF,電容的另一端接至R2和SW的共同端,所以才叫做串入(以串聯的方式接入).
R2和SW共同端 --> 0.1uF --> Pin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的Pin 2是接R2和SW,現在改為Pin 2接0.1uF,電容的另一端接至R2和SW的共同端,所以才叫做串入(以串聯的 ...

剛試了,P2串0.1電容,也是一樣要斷開才計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試了,P2串0.1電容,也是一樣要斷開才計時。

那你改0.01uF的看看.
還有你的測試照片.
VR, R1, C, 各為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改0.01uF的看看.
還有你的測試照片.
VR, R1, C, 各為多少?

一樣,而且更靈敏,鐵器碰到就觸發,不用負極觸發。我先用500K*22UF=12秒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樣,而且更靈敏,鐵器碰到就觸發,不用負極觸發。我先用500K*22UF=12秒試。 ...

實驗的照片?
Relay 12V的嗎?
Relay的線圈內阻多少?
是否有寫額定電流?
電晶體編號?

先不接Realy,只接LED和限流電阻看看.

也可以試試把R3改為1.5K,再測試Relay的動作. (此時LED 不接或者限流電阻加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試了,一樣要P2的SW斷開才會斷電。

「串接一個0.1uF的電容,最好用無極性的」,電容長什麼樣子

网友D:
請問那個繼電器的接點你要接那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串接一個0.1uF的電容,最好用無極性的」,電容長什麼樣子

無極性電容
還有區分NP與BP兩種電容。
詳細解釋:BP電容與NP電容
另外,在音響電路中很常用到這類的電容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點我的看法就不同了~~
現在這種時代都嘛是用簡單的 mcu 去取代這種工作。
市面上滿多產品都是這樣設計 ...

現在的MCU 真賤價
聽說ST8不到 1美金

网友F:
繼電器 on /off 會彈跳, 0.1秒繼電器導通時間有困難, 以 SSR/TRIAC 等半導體固態元件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的MCU 真賤價
聽說ST8不到 1美金

0.5USD的一大堆.....
STM8/ATTINY/PICXXXX
還不算台廠與大陸廠~

网友:
引用 网友F:
繼電器 on /off 會彈跳, 0.1秒繼電器導通時間有困難, 以 SSR/TRIAC 等半導體固態元件較好.

沒錯!這就是我問他繼電器接點要接那裡的原因?

网友:
康大手上是不是有 arduino 版?想要用那個玩玩看嗎?

网友B:
Arduino 程式,我這個是用 Attiny for Arduino 去做的。圖上是 Attiny44a

#include<arduino.h>

#define OUTPUT_CONTROL 0
#define BUTTON 7
#define DELAY_TIME 100 // 100ms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_CONTROL,OUTPUT);
  pinMode(BUTTON,INPUT_PULLUP);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LOW);
}

void loop()
{
  while(1)
  {
    int count;
    while(digitalRead(BUTTON)==HIGH); // wait for button press.

    // trun on mosfet and delay 100ms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HIGH);
    delay(DELAY_TIME);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LOW);

    // wait 300ms for button released with debonce.
    for(count=0;count <30;)
    {
      if(digitalRead(BUTTON)==LOW) count = 0;
      else count++;
      delay(10);
    }
  }
}

网友B:
再修改一版:
* 3顆按鍵
* 加上一個特殊的 7 segment LED (想要請找 fatzeros,我這3顆是他給的),此顆 LED 內包 PT6961 SPI 介面,控制信號3條線。
* 使用 2個網路上寫好的" arduino庫" (我已直接放在裏面,不用管,直接會編譯)
   PT6961
   http://gtbtech.com/?attachment_id=864
   push button library
   https://github.com/pololu/pushbutton-arduino

使用方式:
按 up /down 可以上下調整數值,每次加減 10ms,按住會 repeat 所按的鍵。
按 enter 就會執行所選定的時間長度。

#include<arduino.h>
#include "PT6961.h"
#include "Pushbutton.h"

#define OUTPUT_CONTROL 0
#define BUTTON 7
#define KEY_UP 6
#define KEY_DOWN 5

#define PT6961_CS 10
#define PT6961_CLK 9
#define PT6961_DIN 8

#define DELAY_TIME 100 // 100ms

Pushbutton button_enter(BUTTON);
Pushbutton button_up(KEY_UP);
Pushbutton button_down(KEY_DOWN);
PT6961 LED(PT6961_CS, PT6961_CLK, PT6961_DIN);
uint16_t hold_time = DELAY_TIME;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_CONTROL,OUTPUT);
  LED.initDisplay();
}

void loop()
{
  while(1)
  {

    LED.sendNum(hold_time,0);
    while(!button_enter.isPressed()) // check key up/down if no enter key pressed.
    {
      // process key up pressed
      while(button_up.isPressed() && hold_time < 9990)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 simple debonce
        if(!button_up.isPressed()) break;
      }
      // process key down pressed
      while(button_down.isPressed() && hold_time > 10)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if(!button_down.isPressed()) break;
      }
    }

    // trun on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HIGH);
    delay(hold_time);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LOW);

    button_enter.waitForRelease();
  }
}

网友G:
將SW下面原本接地那隻腳先串接1個0.1uf的電容後再接地應該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网友:
兩個邏輯閘 1/2 cd4093, 到此網站摹擬 http://lushprojects.com/circuitjs/circuitjs.html,
File,  import from text, 滑鼠移到開關處按下, 觀看波形是否如預期?

$ 1 0.000005 10.20027730826997 50 5 50
151 528 304 640 304 2 2 0 5
151 784 304 912 304 2 2 0 5
g 720 368 720 384 0
w 528 288 528 240 0
w 528 240 912 240 0
w 912 240 912 304 0
w 768 320 768 288 0
w 912 304 944 304 0
w 528 320 496 320 0
r 496 320 496 224 0 1000
w 496 320 496 352 0
s 496 352 496 384 0 1 true
w 496 384 496 416 0
g 496 416 496 432 0
R 496 224 496 192 0 0 40 5 0 0 0.5
p 944 304 992 304 1 0
p 496 320 432 320 1 0
w 784 288 768 288 0
w 784 320 768 320 0
w 768 288 720 288 0
r 720 288 720 368 0 1000000
c 720 288 640 288 0 1e-7 0.001
w 640 288 640 304 0
o 15 64 0 4098 5 0.1 0 1
o 16 64 0 4098 5 0.1 1 1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duino 程式,我這個是用 Attiny for Arduino 去做的。圖上是 Attiny44a

我想講你a凍不條,是真A ...

网友A:
如果在Pin 2加一個提升電阻,可能會較正常,再加放電二極體1N4148,也可以試著加大R5的值.

网友B:
這裏來解釋一下 Arduino 為什麼選擇用 c++ 而不是用 c

Pushbutton button_enter(BUTTON);
Pushbutton button_up(KEY_UP);
Pushbutton button_down(KEY_DOWN);

以上述這3行來看,因為是 c++,所以做好的模組直接可以多重產生不同獨立物件又不會互相干擾。
如果原設計是 c的話,在語意表達與寫法就會需要比較多的程式敘述。
程式來說:
* 比較多的程式敘述不代表實際產生的組語不一定就比較多。
* c++ class 觀念是把很多它個人的行為封裝進它裏面,看起來清爽不代表程式碼少。而是它會自動產生需要的。

也拜現今科技的進步,在硬體與軟體的極度成熟,mcu 單價直直落,軟體資源取得非常方便。
flash 空間對產品成本來說是很大的問題,但它很多時後不是第一優先的選擇。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這裏來解釋一下 Arduino 為什麼選擇用 c++ 而不是用 c
flash 空間對產品成本來說是很大的問題,但它很多時後不是第一優先的選擇。

請教一下這句話的意思?
是說,Flash 的容量,當然是要考量。但多數而言,Flash 的容量不是最優先考量?

也就是說,先軟硬體做到需要的功能,然後再考量MCU Flash 的容量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裏來解釋一下 Arduino 為什麼選擇用 c++ 而不是用 c

繼續洗腦,看康大會不會被你洗腦成功 ...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請教一下這句話的意思?
是說,Flash 的容量,當然是要考量。但多數而言,Flash 的容量不是最優先考量?

一般產生量產都會考慮成本(cost)問題,如果成本不是問題,Flash 的容量會有差別嗎?答案是不會。
產品在選擇如果只是成本問題,那為何不全選大陸設計的?因為成本裏不只是只有 mcu 單價才算是成本。有形無形的都算。
在低階產品上的差別很直接的影響成本,一般是因為成本而不是 Flash 空間大小。
在滿多這種很極度成本考量的單晶片可能 flash 只有 0.5K,1k ,滿多量大,簡單的,都用這種。
在滿多更低階的更極度成本考量的,大概都會選 OTP 或開一個專用的 ic,愈生活化愈便宜愈不可缺少的,都有可能選這個。
ex: 2台 iPhone 8一台 16G 1台32G ,兩台價差1000NTD,請問你會買那台?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一般產生量產都會考慮成本(cost)問題,如果成本不是問題,Flash 的容量會有差別嗎?答案是不會。
產品在 ...

謝謝 jojo 的回覆。
我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接一個0.1uF的電容,最好用無極性的」,電容長什麼樣子

陶瓷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實驗的照片?
Relay 12V的嗎?
Relay的線圈內阻多少?

用市電限流,ZD降至13V
用電供12V也是一樣
試到頭暈了,第二天看到yesjarmail大說SW對地接0.1UF,試了還是不行,最後用SW並聯0.1UF,可以了,可是似乎時間不太穩定,想找鉭質電容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那個繼電器的接點你要接那裡?

應接SSR,但還沒買,在學習練功,慢慢玩,較能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修改一版:
* 3顆按鍵
* 加上一個特殊的 7 segment LED (想要請找 fatzeros,我這3顆是他給的),此顆 LED ...

非常感謝老師堤供,先收下了,還沒買Arduino,因為沒退休金,只能慢慢玩,現在先練NE555,剛好要用到人體感應警報系統,作光遮斷開關及計時器,等下階段再玩Arduino+微波雷達人體感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將SW下面原本接地那隻腳先串接1個0.1uf的電容後再接地應該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

也是不行,後來改SW並聯電容,可以但還在試穩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續洗腦,看康大會不會被你洗腦成功 ...

一定會成功,只是時間問題,功力還不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接SSR,但還沒買,在學習練功,慢慢玩,較能吸收。

既然要接SSR 那就不用繼電器,NE555直接驅動SSR就可以了,用繼電器控制0.1s是做不到的。

网友:
波形圖下方是輸入開關, 上方是輸出. 時間軸 10mS/di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要接SSR 那就不用繼電器,NE555直接驅動SSR就可以了,用繼電器控制0.1s是做不到的。 ...

不接繼電器也是同樣問題,可能真的要用Arduino,較穩定。
不然就去買成品模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接繼電器也是同樣問題,可能真的要用Arduino,較穩定。
不然就去買成品模塊。 ...

我的意思是你用繼電器的話是控制不了0.1S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謝謝 jojo 的回覆。
我了解了。

Kip大~
貼個圖給你看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spx?branchID=30047#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一般產生量產都會考慮成本(cost)問題,如果成本不是問題,Flash 的容量會有差別嗎?答案是不會。
產品在 ...

突然有個想法 ,不知道jojoling 能否在痞酷網_痞酷研習會開個 Arduino 入門課程?
相信有很多痞酷網友 會想學

网友:
引用 网友B:
Kip大~
貼個圖給你看

2K bytes, 4K bytes, 8K bytes  各差 1 台幣。

ATtiny24A 約 15 台幣
之前很熱的晶體測試儀用的 ATmega328P/ATmega328PB, 約 45/28 台幣...

MCU的硬體成本應該不是很關鍵的地方。

應該是 RAM/EPROM/SRAM 因為半導體技術微縮之後,其實所占晶片面積差異不大,所以成本上沒太大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Pin 2加一個提升電阻,可能會較正常,再加放電二極體1N4148,也可以試著加大R5的值.

這個電路,很穩定,謝謝你。
請問我另一光控開關,是CDS暗阻觸發,所以在本來的電路R2與SW,位置對調,才能遮光時通電,也有重新亮阻後,才能計時斷電的問題,用這個電路對調試過不行,能請scottwang大教我嗎?非常感謝你的指導,學到很多,感恩~

网友J:
如果只是要控制0.1 sec

有自動控制的 timer
http://www.pcstore.com.tw/enproteko/M12655657.htm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電路,很穩定,謝謝你。
請問我另一光控開關,是CDS暗阻觸發,所以在本來的電路R2與SW,位置對調,才 ...

哪一帖,哪個電路?

楼主:
這一帖31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是要控制0.1 sec

有自動控制的 timer

大家多說這種不可能達到0.1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多說這種不可能達到0.1秒。

一般Relay不建議用快於5hz的速度,除了速度問題,還要考慮Relay的加速損耗.

网友A:
你是想用 -- 當光由亮轉暗的時候,CDS的偵測電路去觸發單穩態時間控制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用 -- 當光由亮轉暗的時候,CDS的偵測電路去觸發單穩態時間控制電路? ...

是的,我用本來的電路R2與SW,位置對調才能遮光時通電,也有重新亮阻後,才能計時斷電的問題,用這個電路對調試過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本來的電路R2與SW,位置對調才能遮光時通電,也有重新亮阻後,才能計時斷電的問題,用這個電路 ...

你可以試試以下的電路,先以圖中的數值,調整VR2做測試,若控制不順時,試著換R2的值,再調整VR2做測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般Relay不建議用快於5hz的速度,除了速度問題,還要考慮Relay的加速損耗.

是有可高速切換而且沒彈跳的 relay,
上世紀用在電話機脈衝撥號的 reed relay,
只是大電流的不常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有可高速切換而且沒彈跳的 relay,
上世紀用在電話機脈衝撥號的 reed relay,
只是大電流的不常見. ...

我當然知道reed relay,不過它是用於信號控制,而非用於電壓或電流,除非你要用的是低電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突然有個想法 ,不知道jojoling 能否在痞酷網_痞酷研習會開個 Arduino 入門課程?
相信有很多痞酷網友 會想 ...

哈哈,會不會我又講到大家聽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會不會我又講到大家聽不懂啊

不試怎麼會知道?

想聽jojoling 上 Arduino 入門課程 的人 請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會不會我又講到大家聽不懂啊

把複雜的簡單化,多用美女來做比喻,應該是大家都會很有精神,還一邊流口水,一邊專注聽課,深怕漏了精彩的內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會不會我又講到大家聽不懂啊

JoJo學識博大精深開任何一種課程都歡迎.

网友:
看了一下 用流程圖程式 寫一下 ok .
請樓主 自行實際 DIY 零件費用只要100元以下..
附上 程式圖及程式碼..

程式圖
程式碼

网友B:
報告康大~~

我我我~~程式不小心2隻腳寫顛倒~
應該寫這樣的:           PT6961 LED(PT6961_DIN, PT6961_CLK, PT6961_CS);
但我寫錯順序成這樣:PT6961 LED(PT6961_CS, PT6961_CLK, PT6961_DIN);

底下為 UNO 測試程式。
底下為硬體接線定義,想寫的話直接寫數字:
D13 為 mosfet 輸出控制腳(版上這隻腳有一個LED)
D10 PT6961 CS
D9  PT6961 CLK
D8  PT6961 DIN
D7  enter按鍵
D6  up 鍵
D5  down 鍵

#include<arduino.h>
#include "PT6961.h"
#include "Pushbutton.h"

#define OUTPUT_CONTROL 13
#define BUTTON 7
#define KEY_UP 6
#define KEY_DOWN 5

#define PT6961_CS 10
#define PT6961_CLK 9
#define PT6961_DIN 8

#define DELAY_TIME 100 // 100ms

Pushbutton button_enter(BUTTON);
Pushbutton button_up(KEY_UP);
Pushbutton button_down(KEY_DOWN);
//PT6961 LED(PT6961_CS, PT6961_CLK, PT6961_DIN);
PT6961 LED(PT6961_DIN, PT6961_CLK, PT6961_CS);
uint16_t hold_time = DELAY_TIME;

void setup()
{
  pinMode(OUTPUT_CONTROL,OUTPUT);
  LED.initDisplay();
}

void loop()
{
  while(1)
  {
    int count;

    LED.sendNum(hold_time,0);
    while(!button_enter.isPressed()) // check key up/down if no enter key pressed.
    {
      // process key up pressed
      while(button_up.isPressed() && hold_time < 9990)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 simple debonce
        if(!button_up.isPressed()) break;
      }
      // process key down pressed
      while(button_down.isPressed() && hold_time > 10)
      {
         hold_time-=10;
         LED.sendNum(hold_time,0);
         delay(150);
         if(!button_down.isPressed()) break;
      }
    }

    // trun on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HIGH);
    delay(hold_time);
    digitalWrite(OUTPUT_CONTROL,LOW);

    button_enter.waitForRelease();
  }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報告康大~~

我我我~~程式不小心2隻腳寫顛倒~

JOG最近工作朋友要我做一個雙計時用計時器做加繼電器做,總覺得很低階,用Arduino  UNO寫會不會很難呢?
PS.想像拿筆電改時間好像很專業中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K:
JOG最近工作朋友要我做一個雙計時用計時器做加繼電器做,總覺得很低階,用Arduino  UNO寫會不會很難呢?
P ...

用 arduino 很容易啊。哈哈。
ps:我當然都說容易。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用 arduino 很容易啊。哈哈。
ps:我當然都說容易。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當然還是需要有點ABC 及C語言基礎
最近在網路上找到一個
[製作基於Arduino的頻率計,帶LCD屏顯示]的分享文 網址 https://www.cnread.news/content/6019007.html
有興趣者可看看
另外在露天找到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一件95元 已經下了訂單買來玩玩
請問jojoling 如果在開發版試驗成功,如何燒入晶片使用? 要選用哪種編號MCU?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起來好像很容易, 當然還是需要有點ABC 及C語言基礎
最近在網路上找到一個
[製作基於Arduino的頻率計, ...

一般 arudino uno r3 就是用 atmega328p~
只是因為很多人移值到它同值性高的小mcu平台上玩。我也是。所以才會玩到 attiny系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報告康大~~

我我我~~程式不小心2隻腳寫顛倒~

報告:喬喬林老師,程式寫進去了,可是只有D6,UP鍵會作用(按住:往上一直跑,放掉回到00:10),其餘D7.ENTER,D5向下鍵,皆無作用,是PRO  MINI板子腳位不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喬喬林老師,程式寫進去了,可是只有D6,UP鍵會作用(按住:往上一直跑,放掉回到00:10),其餘D7.ENTE ...

不該是這樣喔~
uno / pro mini/ mini 只差別在外圍電路,不在那個IO定義腳。
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還是電源不穩。
不該一放掉就會下數回到 00:10,這表示 down 鍵一直被按住。
按鍵內部 pull-up 電阻有開,你量量是不是按鍵接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該是這樣喔~
uno / pro mini/ mini 只差別在外圍電路,不在那個IO定義腳。
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還是電 ...

上傳100MS-demo>錯誤,後先從PT6961 CPP上傳成功>pt6961.h>錯誤>其他上傳接成功,應該是pt6961.h有問題,驗證成功,上傳錯誤,是的有短路,排除後,上下可調了,可是輸出ed沒亮,用13接220歐姆電阻+led>gnd

剛試上傳>成功了,請問13輸入是正電,還負電,(用負電沒動作)

補充內容 (2018-1-5 08:32 PM):
更正:第7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該是這樣喔~
uno / pro mini/ mini 只差別在外圍電路,不在那個IO定義腳。
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還是電 ...

13腳正負電皆沒動作,不知是甚麼原因?
更正:第7腳

网友:
抱歉插個話,JOJOLIN大使用ARDUINO做計時雖然很方便,但最終還是得回到RELAY供應點焊機的大電流,小弟之前有用555做延遲計時,才疏學淺總無法成功,後改用LM311就成功了,建議康大不妨試試lm311或許成功率會高些

网友I:
有人開始起步了,我買的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已經收到,因為沒買USB線,還需翻箱找一找,等找到就可開始練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人開始起步了,我買的Arduino Uno R3 開發板 已經收到,因為沒買USB線,還需翻箱找一找,等找到就可開始練習 ...

贊喔~~又有人跳火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傳100MS-demo>錯誤,後先從PT6961 CPP上傳成功>pt6961.h>錯誤>其他上傳接成功,應該是pt6961.h有問題, ...

我怎麼覺得,你的按鍵短路還沒完全排除~
Enter 鍵~

网友:
引用 楼主:
13腳正負電皆沒動作,不知是甚麼原因?
更正:第7腳

另外一點,一般測試 I/O 腳,要小心有時 I/O腳的特色,是 open drain 或是 push pull~
open drian 特色就是需要上拉電源(拉個電阻到Vcc),push pull 內部有2個 gate 上下拉到Vcc 與地,所以不需外加。
常見測試方法除了直拉電阻到地,也需測試直拉電阻到Vcc,免的 mis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傳100MS-demo>錯誤,後先從PT6961 CPP上傳成功>pt6961.h>錯誤>其他上傳接成功,應該是pt6961.h有問題, ...

資訊更新:
atmega328p i/o 腳,當 output 時有足夠的電流可驅動 led(source or sink),pull up 電阻是當設為輸入端時才能啟動的功能。
結論:設成 GPO 的話,應該要能看到訊號的改變(對地)。你的問題應該不是這隻腳(假設沒莫名的燒壞)。有可能來自 enter 按鍵。
18. I/O-Ports
18.1. Overview
All AVR ports have true Read-Modify-Write functionality when used as general digital I/O ports. This
means that the direction of one port pin can be changed without unintentionally changing the direction of
any other pin with the SBI and CBI instructions. The same applies when changing drive value (if
configured as output) or enabling/disabling of pull-up resistors (if configured as input). Each output buffer
has symmetrical drive characteristics with both high sink and source capability. The pin driver is strong
enough to drive LED displays directly. All port pins have individually selectable pull-up resistors with a
supply-voltage invariant resistance. All I/O pins have protection diodes to both VCC and Ground as
indicated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傳100MS-demo>錯誤,後先從PT6961 CPP上傳成功>pt6961.h>錯誤>其他上傳接成功,應該是pt6961.h有問題, ...

另外,你這裏有提到上傳錯誤的狀況,如可以拍些影片放 youtube ,或拍些錯誤的照片(我之前有提的,打開編譯與上傳的訊息),你開發環境設定的組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這裏有提到上傳錯誤的狀況,如可以拍些影片放 youtube ,或拍些錯誤的照片(我之前有提的,打開編 ...

報告老師:成功了,再回復範例bink,重新上傳uno_100ms_demo,現在功能正常,謝謝!
再請問老師,1.可在bink上的程式直接打字更改嗎?還是要再另外編排,儲存。
2.attiny載入驅動可取代,pro  mini嗎?也就是給我的attiny線路圖,44a+pt6961再用usbasp,對嗎?
***再次感謝喬喬林老師,耐心的教導,真的好感動,感恩~~~~

网友I:
剛剛將老師3個按鍵的程式放入IDE 編譯後出現錯誤訊息如下,請問哪裡出錯了?  後來又改用1個按鍵的程式編譯就OK

複製錯誤訊息內容
[Arduino:1.8.5 (Windows 10), 開發板:"Arduino/Genuino Uno"

C:\Users\??蝑AppData\Local\Temp\Temp1_uno_100ms_demo.zip\uno_100ms_demo\uno_100ms_demo.ino:3:20: fatal error: PT6961.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ation terminated.

exit status 1
開發板 Arduino/Genuino Uno 編譯錯誤。

This report would have more information with
"Show verbose output during compilation"
option enabled in File -> Preferences.
]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剛剛將老師3個按鍵的程式放入IDE 編譯後出現錯誤訊息如下,請問哪裡出錯了?  後來又改用1個按鍵的程式編譯就 ...

路徑出問題了吧。
不要用中文當路徑。放到別地方。

C:\Users\??蝑AppData\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剛剛將老師3個按鍵的程式放入IDE 編譯後出現錯誤訊息如下,請問哪裡出錯了?  後來又改用1個按鍵的程式編譯就 ...

al666大是不是沒有把檔寄解壓縮出來啊?

C:\Users\??蝑AppData\Local\Temp\Temp1_uno_100ms_demo.zip\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師:成功了,再回復範例bink,重新上傳uno_100ms_demo,現在功能正常,謝謝!
再請問老師,1.可在bin ...

你的問題是~~

你在測試時是用 blink 改的程式嗎?
另外 uno_100ms_demo.ino 最好把 zip 整個解壓縮出來,整個程式還包含另2部份在裏面(pushbutton and PT6961)。
一般不是改別的範例。arduino 會使用與 ino 檔名一樣的名稱當此專案的路徑。
ex:  ........\example\example.ino
所以 uno_100ms_demo.ino 必須在一個叫 uno_100ms_demo 的子路徑。其它它使用的我目前不是用標準 arduino library 的方式而是直放在同一層路徑。

yes. attiny 可取代 pro mini~ 這種開發,一般是用 uno 開發玩,再移值到 mini pro or attiny~
原因是 uno 有一個 serial out 可以把訊息雙向的與電腦傳輸,所以在查程式問題時,可以用訊息測試程式跑的狀況是否正常。不然就只能用 led 做測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al666大是不是沒有把檔寄解壓縮出來啊?

C:%users\??蝑AppData\Local\Temp\Temp1_uno_100ms_demo. ...

謝謝老師!  把檔案解壓縮出來,將檔案匯入IDE程式庫後,再執行編譯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謝謝老師!  把檔案解壓縮出來,將檔案匯入IDE程式庫後,再執行編譯就正常了,  ...

我這個寫法是把網路庫放在本地端。不需匯入也能編譯的說。
就是怕大家不了解庫(libraries)的意義。

网友L:
引用 网友I:
突然有個想法 ,不知道jojoling 能否在痞酷網_痞酷研習會開個 Arduino 入門課程?
相信有很多痞酷網友 會想 ...

要聽課的人建議買一本 https://swf.com.tw/?p=622 很不錯,聽說已經第3版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L:
要聽課的人建議買一本 https://swf.com.tw/?p=622 很不錯,聽說已經第3版了!!

感謝你的建議, 已經利用網路圖書館借書系統查詢,查到第2版已經全被借走,且有多人排隊預約, 只好先預約了第1版圖書,等送到所在地圖書館就可取書來參考學習了,反正是初學者 ,第1版也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謝你的建議, 已經利用網路圖書館借書系統查詢,查到第2版已經全被借走,且有多人排隊預約, 只好先預約了 ...

這一本記得價錢500多元,很值得購買,當初就是從這本開始學 ARDUI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