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顯卡外接電源問題

楼主(2017-12-20):
想請教各位前輩們會怎麼接
我新買一張需要外接電源的顯卡,但是POWER是舊款的沒有6Pin插座
若小弟使用顯卡公司附的2組大4PIN轉6PIN插座,應該怎麼接電源比較穩定,還是我多慮不會影響

讓大家見笑了,小弟是業餘製圖請見諒n_080|

网友A:
1.可以..因為過去比較舊的power多沒有給pci-e用的6pin電源線,買顯卡常會看到附轉接線
2.確定一下舊power功率輸出是否足夠推動這片多加的顯卡

网友:
power的 w數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以..因為過去比較舊的power多沒有給pci-e用的6pin電源線,買顯卡常會看到附轉接線
2.確定一下舊power功 ...

雜牌新的450W,顯卡建議是400W以上,所以理論上瓦數是足的~

楼主:
有~瓦數夠~只是想知道要全部都給第二組電源,會不會不夠推
如果用V1、V2去推,會不會造成使用開光碟機而讓V1和V2有壓差,讓顯卡不穩定
這是我疑惑的點n_081|

网友A:
我猜想..你可能沒拆過power,不知道從power連接出來的3.3V,5V,12V..它們都是從相同的位置連出來的,換個角度來看其實就是並聯,所以不會有你所說的"壓差"...只不過連接出來的接頭不同而已,有的是供ATX插座用.有的是SATA電源,有的是軟碟機(現在已沒人在用軟碟了)..有的是光碟機用..等等的,會讓顯卡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輸出電流(A)",power提供不足的電流給顯卡,就會造成顯卡不穩定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想..你可能沒拆過power,不知道從power連接出來的3.3V,5V,12V..它們都是從相同的位置連出來的,換個角度 ...

我以往只更新電容而已~沒特別去注意這塊,剛剛隨手拆開一個POWER,才注意到這塊,跟大大所說的相同,所有的12V都來自PCB版上同一個點,3.3和5V也相同 ~ 其中地線佔最大一組,謝謝大大的提拔

网友:
雜牌個人比較有疑慮,很怕遇到不足瓦的雜牌。
當文書使用還可以,但要進行較重的負載時,就很怕出問題。

网友:
Power V1/V2 不見得都從相同的連接出來,但通常是一組給CPU,另一組給週邊
如果只有V1/V2,圖面上 1-2 和3-4 應該是同樣的(V1或V2)

要從大4Pin拉線改插頭,建議要至少兩條大4Pin拉,而且兩條從同一個V拉
假設V1是給了CPU,那V2兩組 用1-3或2-4拉出來給顯視卡。
ˊ6Pin的顯視卡可能超過150W,用一條大4pin有電流過大,燒掉12V線的危險。

网友B:
你雜牌是什麼牌?~~你的顯示卡又是什麼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瓦數夠~只是想知道要全部都給第二組電源,會不會不夠推
如果用V1、V2去推,會不會造成使用開光碟機而 ...

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疑問,很多POWER都標榜有雙12V,可是拆過的POWER,裡面12V的線根本都是接同一個地方....,難不成接第一條線叫V1,接第2條叫V2嗎?有沒有大大有拆過的POWER,裡面12V或是5V是真的有雙迴路的,我的意思是從高壓過來,有兩組相同的12V或是5V的線路?

网友:
你意思是二次側有兩棵12V的蕭特基二極體輸出後面有兩組12V整流濾波?

网友C: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1&t=238777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1&t=2658532
可以參考看看

以下節錄片段---
CPU MB VGA ..... 都會使用 power 12V 的電
power 的 12V 設計分三種, 12V單路 12V雙路 12V多路(3路以上)

(詳情以原廠公佈資料為主,各家有可能設計不同)
12V單路: 所有組件共用一路 (輸出標示只有一個 12V)
12V雙路: CPU 一路, MB + pci-e + SATA + 大4P 另一路 (輸出標示有 12V1 12V2)
12V多路: 最基本為 CPU 一路 , pci-e1 一路 , pci-e2 一路 (12V1 12V2 12V3 ...) ,以原廠資料為主

不過我的想法是,如果12V2電壓是專給cpu來用的話,那個2大4pin轉6pin,怎麼也不會去拉到12v2的接頭
所以應該不存在拉出一邊12V1,一邊12V2這情況.
但是12V總輸出的確是最大問題.不能單純看總標記瓦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1&t=2387775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 ...

萬一瓦數灌水~~~當真就悲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雜牌是什麼牌?~~你的顯示卡又是什麼卡?

電源供應器是從沒看過的公司,請親人帶一顆POWER,他就買一顆最便宜的大陸貼牌機忘記哪個牌了...
顯卡是EVGA GT740 1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萬一瓦數灌水~~~當真就悲劇了

剛有實際上機測試,有感覺不是很穩定,先撐一陣子再買比較好的POWER
因為沒有瓦時計、電流表可測,只單純量未連接顯卡電源得電壓12.3 V,一接上顯卡掉到12.01~12.03一直跳...
平常只拿來看YOUTUBE、上上痞酷應該不足以跳掉,但...如果被家人拿來掛機打GAME就不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電源供應器是從沒看過的公司,請親人帶一顆POWER,他就買一顆最便宜的大陸貼牌機忘記哪個牌了...
顯卡是E ...

GT740官方TDP值64W
PCI-E x16單一插槽最高可提供75W
算一算是在符合PCI-E規範瓦數下。
其實標準GT740不加上PCI-E_6PIN,應當可正常運作了。
只是這張GT740,EVGA官方出廠有OC,可能剛好抵觸或超過PCI-E的上限值。
才得加上PCI-E 6PIN的輔助電源,又或是要穩定運作才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GT740官方TDP值64W
PCI-E x16單一插槽最高可提供75W
算一算是在符合PCI-E規範瓦數下。

我一開始有嘗試不加電源看能否開機,但失敗不顯示
謝謝大大,讓我又學到一些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GT740官方TDP值64W
PCI-E x16單一插槽最高可提供75W
算一算是在符合PCI-E規範瓦數下。

450W的應該足以應付~~在PSU是大廠的情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