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VT3252 改公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7-12-21):
前情提要

機型:ViewSonic VT3252

銘板

銘板

症狀:通電後無待機燈,無影無聲無背光,面板有狀態燈。

面板狀態燈

面板狀態燈

拆機照:

打開背蓋

打開背蓋

P+I板型號: 715G4382-P03-000-003S

主板

主板

主板型號: 715G4298-M01-000-005I Ver:A

基本檢測:有待機 +5V,無 +12V 、+24V ,
短接 +5V 和 S/B 之後 +12V 跟 +24V 就出來了。

上來痞酷網求助,大家給的建議推測是主板的問題,
可惜業餘新手能力不足,沒辦法原板維修,於是決定換公板。

要換公板首先要確認面板的規格,移除主板後可以在面板鐵殼上看到型號的貼紙。

面板貼紙

面板貼紙

得知面板型號是 LC320WUE-SCA1 ,可惜這個型號似乎查不到規格pdf檔,所以沒法一併附上。
查規格主要是要知道幾項面板資訊: 1. 解析度  2. 工作電壓  3. 訊號線接腳,
第一點是要決定燒錄進公板的韌體要燒哪個版本。
第二點是要知道公板給邏輯板供電的電壓jump該怎麼插。
第三點是要知道公板到邏輯板排線該怎麼接。
要省事的話可以直接跟淘寶賣家報面板型號跟拍接頭給他看,
他就會幫你查面板資訊,請他幫你先燒程序進去順便採購一條已經對應好的連接線。

LVDS接頭

LVDS接頭

最好順便採購按鍵板(含接收板),這樣到時候收到貨時就可以快速測試了。
另外如果買的公板不是台灣專用的話,電視cable的接頭規格會不合,可以考慮加買轉接頭。

SKR.03公板及遙控

SKR.03公板及遙控

此次使用的公板是 樂華SKR.03,附了一個遙控器(有點難按,按鍵容易卡住)

按鍵板、接收板、LVDS排線、擋板、升壓板、NTSC轉接頭

按鍵板、接收板、LVDS排線、擋板、升壓板、NTSC轉接頭

按鍵板(不同公板腳位有時不一樣,可以請賣家推薦對應的)、訊號排線、轉接頭、擋板、升壓板(後面另外說明)

拿到東西之後,建議先調整公板上的電壓jump,以免忘記改燒了邏輯板。
接下來要處理的問題是這片公板需要+12V供電,而 P+I 板只有待機 +5V,需要等收到開機訊號才會送出 +12V,
最簡單的作法是直接把 +5V 和 S/B 短接,讓電源板一直在開機狀態就可以取得 +12V 了。
可以先這樣接送電給公板做測試,看插上按鍵接收板後,能不能順利讓公板開機。
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電源板會像這塊板一樣,如果 +5V 沒有負載的時候,即使短接 +5V 和 PWON 也不會有 +12V 輸出。

不過之前爬站上文章時,有人問說這樣讓一直讓電源板持續開機會不會減少壽命,
有前輩提出可以把 +5V 透過升壓板升壓成 +12V 讓公板可以維持待機,
為了避免待機 +5V 的電流太小不夠吃,等到送出開機訊號後再使用電源板上的 +12V,
因此需要把電源板上的 +12V 和升壓過後的 +12V 利用蕭特基共陰二極體做合併,避免造成迴流到電源板的情況。

接線圖

接線圖

手邊正好有之前無聊從舊充電器上拆下來的 SB1040CT,查了一下能承受的電壓跟電流應該是可以勝任就拿來用了。

升壓板接法

升壓板接法

蕭特基二極體接法

蕭特基二極體接法

解決供電問題之後,原本應該是將公板的 BLO 腳接電源板的 S/B 腳(這塊板的 S/B 其實是 PWON) 以及 ENA 腳,
然後公板的 ADJ 腳接電源板的 DIM 腳就對應完成,應該要可以順利點亮背光,但卻不行。

首先是 BLO 同時接 S/B 及 ENA 會造成電壓被分掉了,無法二次啟動電源板,
所以要改成 BLO 接 S/B,然後把電源板自己的 +5V 拉給 ENA,這樣就能順利啟動電源板了。
(不確定在電源未二次啟動的情況下給 ENA 送電會有什麼影響,
手邊還有一顆拆下來的MOSFET,請問是不是靠 BLO 訊號導通後把 +5V 送給 ENA會比較好?)

ENA

ENA

順利開機可以啟動電源之後,背光就能點亮了,卻是一閃即滅。
爬文後看到多數是高壓部份或是燈管故障才導致這現象,
在多走冤枉路換了高壓控制 IC 及 MOSFET 仍然無效後,
硬著頭皮拆開面板用只接單管試誤的方式檢測燈管及燈座都沒壞。
原本死心想說都拆開了,就整組換成 LED 背光燈條吧,
才下訂隔天經 xiaodan 大大及 yy2047 大大指點,把 DIM 直接和 +5V 短接,背光就順利亮起來了!!
真是太感動了,到此基本已經算是完修了。(LED背光燈條跟恆流板只好先暫時封存了。 XD)

點亮畫面

點亮畫面

量了一下公板的 ADJ 腳電壓非常低,大概只有 0.1V,就是這個電壓過低讓背光亮了之後又自己熄滅。
短接 DIM 和 +5V 雖然可以順利點亮背光,但是就只能100%亮度,
試過接一顆 10K 可變電阻來調整電壓,即使調到1.xV,亮度依然沒有改變,
情況就和 yy2047 大大的文章遇到的情形一樣,因為是透過 PWM 調光而非電壓調光。
從他的文章得知可以買一塊 PWM 模塊從外部設定亮度,於是就也訂一塊回來試試,
依他教的方式接好線,調整頻率到150,之後就可以藉由調整佔空比來調光了。
原先是拉 +5V 給 PWM 模塊供電,但這麼一來模塊的液晶螢幕就會一直亮著,
查了一下發現模塊工作電壓可以到 30V,所以改拉 +12V 供電,這樣一來就只有電源板啟動後才會亮。
(倒是沒想過模塊輸出應該也會變成 +12V,這樣餵給 DIM 不知道會不會出問題,不過暫時看來是沒事。   )
然後因為要方便調光,模塊勢必得要安裝在外面,比了比位置決定黏在背蓋上,
為了以後維修方便,拿了之前舊電腦外接風扇用的大4P接頭來改裝,這樣以後拆背蓋才不需要剪線或解焊。
(後來發現固定的那塊背板其實可以從整個背蓋分離,所以沒做接頭其實也沒差。)

PWM模塊

PWM模塊

搞定背光畫面就出來了(只要訊號排線沒買錯,電壓jump沒插錯,然後面板沒壞的話)
只不過會有類似鬼影的情況(忘記拍了)
於是連續按遙控上的 菜單 1 1 4 7 鍵後進入工廠模式,看教學似乎是要調整 LVDS MAP,
不過我試了 LVDS MAP 的各項設定都不對,後來發現把 LVDS TYPE For CPS 調成 4 後畫面就正常了。

鬼影調整

鬼影調整

另外發現面板設置裏面可以調整背光 PWM 頻率,預設是 200000 ,所以是 200KHz 嗎?
一度懷疑會不會是頻率過高導致無法調光,試著改成 150,只是情況依舊,而且重新開機設定又跑回 200000。
只好維持用外部 PWM 模塊調光的方式。

PWM

PWM

剩下的就是要考慮復原,比劃了一下發現原本側邊接線的開口部份剛好可以容得下公板的全部接口,
所以決定把公板安裝在側邊,另外就是按鍵板和接收板的安裝。
為了不破壞機身結構,決定對舊的按鍵板進行改裝,舊的按鍵訊號經過編碼,只有五條線連到主板,
而公板的按鍵是沒經過編碼的,每個按鍵接一條線,然後共用一條接地線,總共八條線。

通用按鍵板

通用按鍵板

所以把舊按鍵板上除了微動開關以外的元件都先解焊下來,然後把有導通的路線銅箔刮斷,
先焊上一條共地線,再把每個開關各自拉一條線出來,理好線後鎖回原蓋板就完成改裝了。

按鍵板改線

按鍵板改線

按鍵板完工

按鍵板完工

至於接收板比了一下,塞到原本接收板的位置似乎沒問題,於是把買來的接收板排線剪斷,
用舊電腦的軟碟排線接長到可以拉到原本待機燈的位置,然後用雙面膠固定就完成了。
至於公板的固定稍微麻煩點,原本以為可以靠強磁銅柱固定(爬文發現的好東西)
不過吸力還是頂不住拔插主板接口的力道,又只有一個原本的孔位可以鎖得到,
後來剪了一塊塑膠片鎖在強磁銅柱及另一個舊孔位上做輔助,不要太用力拔插的話勉強算是固定好了。
而擋板原先是卡到背蓋想放棄了,不過用老虎鉗加工後似乎裝得上,就也醜醜地裝上去了,
固定一下升壓板跟線路後就算是完修了。

完工

完工

最後感謝痞酷網提供的資料讓我這個新手也能完修自家電視,所以也來貢獻一篇維修實例給之後的新手參考,
也謝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如果這篇文章有什麼錯誤的地方還請多多指教。

初級液晶電視檢修技能 GET!!

网友:
恭喜完修,真詳細,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說明清楚,高手高手

网友A:
太厲害了.恭喜purpal大.更改公板完修..說實在叫我改公版.實在是浪費時間..盡量以原版維修.太嚴重機器都是直接拆件備用..文章精彩.嘉芬給你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厲害了.恭喜purpal大.更改公板完修..說實在叫我改公版.實在是浪費時間..盡量以原版維修.太嚴重機器都是直 ...

jasonchen3219 大大能原板維修才是真功夫,我也想學原板維修的技巧,只是無從下手,門檻有點高啊。
如果有什麼教程可以看還麻煩介紹一下哦。

网友:
高手又多一位了,以後多了一位高手的維修實例參考了,謝謝分享

网友:
高手高手,說明清楚,謝謝分享~

网友:
高手的維修實例好精彩的文章
感謝師傅,讚嘆師傅

网友B:
恭喜完修,版面編排上文章有些字是暗字,看不清楚,需要用力才看得到,要強調某些情形括弧起來就可以了,給您參考,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版面編排上文章有些字是暗字,看不清楚,需要用力才看得到,要強調某些情形括弧起來就可以了,給您參 ...

好的,不過現在沒辦法修改文章了,我可能要再問問怎麼處理。

网友:
恭喜完修,解說清楚

网友:
以後多了一位高手的維修實例參考了,謝謝分享

网友:
purpal大 請問您主機板還在嗎?方便幫我看一下主機板音效ic的料號嗎?謝謝
http://bbs.pigoo.com/thread-669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