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芝L30筆記本不啟動

楼主(2017-12-21):
很久老機,按POWER電源燈會著,CPU風扇不停轉動,完全沒有畫面,已更換過CPU RAM都是這樣,
之前使用時著機有這樣情形,熄機再開沒事。現在間中有一次啟動到,但熄機再開又啟動不了
會是CMOS電池要更換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A:
您好:您測量CMOS 電池看是幾V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測量CMOS 電池看是幾V ?

你好
電池有2.8V

楼主:
CMOS電池應不關事,有時又可以著到機可啟動,但一陣熄機又不啟動,不知那裡有甚麼問題?
試過不裝硬碟,更換CPU RAM 都是這樣

楼主:
檢查發覺近網絡插孔有一顆貼片電容,用表量不到阻值,應已損壞開路,
因不知損壞電容是用甚麼規格,可以用同樣大小電容代用嗎?

网友B:
電容量不到阻值???

電阻檔 量電容  量不到阻值  是正常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量不到阻值???

電阻檔 量電容  量不到阻值  是正常現象..

謝謝指教
再檢查電容應沒事
筆記本無法開機,著機無顯示,BIOS設定都看不到,只有CPU風扇狂轉,電源燈亮,沒有裝硬碟試,試過換過CPU RAM都這樣,但間中又著都機正常,熄機再開又唔著機,請教應從那裡開始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謝謝指教
再檢查電容應沒事
筆記本無法開機,著機無顯示,BIOS設定都看不到,只有CPU風扇狂轉,電源燈亮,沒有 ...

不好意思, 我對筆電電路沒有研究, 真是對不住了..

网友:
換主板電池刷完BIOS還這樣的話,有可能是CPU壞或CPU座有問題,另外試下更換開機按鍵。回覆維修結果哦

网友A:
您好:電池 2.8V 您就要更換電池了!

网友:
顯示芯片脫焊了吧,接觸不良。熱機后可以啟動。

楼主(2018-01-29):
引用 网友A:
您好:電池 2.8V 您就要更換電池了!

你好
更换了電池開機正常,但不知弄壞了甚麼?開機沒顯示,外顯接顯示屏正常。

网友D:
這機型南橋容易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機型南橋容易出問題

你好
換了電池試時還有顯示,整機按裝完沒了顯示,可能是內顯芯片不良。

网友:
看你螢幕排線有沒插好,休眠開關是否壓住